刚入手维简A2检测仪,测下手上各种5V电源头

楼主(2021-10-16):
首先查阅国家标准:上限值应≤200mV

第一个22元京东购入,充电时屏幕经常乱跳
第二个忘了是哪个电器配的,还行
第三个超标了
第四个VIVO手机原装电源头,至少得100左右,果树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图1,VIVO手机原装电源头带负载时的纹波
图2,品胜电源头不带/带负载的纹波对比

网友:
这不就是个小波波了

网友:
估计就算进行改装,加电容也不一定能搞定这个波了~~
原装的电源看起来还真心不错的说

楼主:
@yagamixp
的确只是加个电容不够。
看看我用电桥测的各种电源头的品质因子Q就知道了
(也可直接看θ角接近90度的程度)

电源头最品质因子最高的是TPlink电力猫,电容则是格力空调的启动电容。

测量的几个电源头品质因子最低为 倍量

楼主:
的确,加个电容是不够的。
用电桥测了4个电源头和2个电容
——一分钱一分货。
品质因子Q越高越好,θ角越接近90度越好

电源头:品质因子Q 最高是tplink,最低是倍量
电容:格力空调外机启动电容一骑绝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加个电容是不够的。
用电桥测了4个电源头和2个电容
——一分钱一分货。

cbb电容结构是极板交错缠绕,极耳从两端引出,几乎没有等效电感,随便捞一个基本差不到哪儿去,电解电容本来就差,除了一些大容量和闪光灯电容(高频电解没拆过)是多极耳引出,大部分电解都是单极耳,也就是那一长条卷卷的极板上只有一根引线,等效电阻和电感大出天际,所以电解用于滤波要配合104瓷片。而在高频率放电的应用中,就算是闪光灯电容也会迅速发热,此时只要换一个cbb,温度立马没了。

网友:
利害啊~~~
设备齐全,我现在都在为一个万用表发愁中啊~~~

网友:
我正准备搞个a2l,便宜了人手一个寨头也会提高底线咯,哈哈

网友:
简易标题加纹波,要不然搜不到
我评论区翻了一圈才找到这个廉价版能测纹波的,其他最便宜的是fnb48也过百了

网友:
A2和A2L对比
https://www.witrn.com/?p=88
官网
http://www.witrn.com/witrn/UM/USB_METER/WITRN_A2_UM.pdf  分流
a2说明书
http://www.witrn.com/?p=639
a2l说明书

网友B:
买了FNB48,有的头子还可以,有的也是一团糟

网友:
可以加个转接头测试笔记本或者路由器、猫那些电源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FNB48,有的头子还可以,有的也是一团糟

啥时候买的。也想买一个,双十一不知道有没有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时候买的。也想买一个,双十一不知道有没有活动。

9月买的,160,不知道双十一会不会更便宜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b电容结构是极板交错缠绕,极耳从两端引出,几乎没有等效电感,随便捞一个基本差不到哪儿去,电解电容 ...

怪不得啊,山寨货肯定舍不得用这么好的零件

网友(2022-01-04):
谁给拆解一下看看,我是A2L  如果电路区别不大想改造一下变成A2
加个24C02  晶振  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yagamixp
的确只是加个电容不够。
看看我用电桥测的各种电源头的品质因子Q就知道了

许老师电桥测充电器输入端,这能测出个啥?

网友:
充电器不上电直接用电桥测,意义不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yagamixp
的确只是加个电容不够。
看看我用电桥测的各种电源头的品质因子Q就知道了

电解电容和空调器电容D值右边的那个40欧姆是电容器哪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