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20块淘个U盘,SLC的芯片丢了太可惜,有哪位大神认识这个芯片

楼主(2021-10-17):
U盘前两天插电脑不识别了  SLC的芯片丢了太可惜
换个主控板   有哪位大神认识这个芯片   上什么板合适   芯片脚位也不知道有多少个

网友:
这种次品颗粒,没什么好利用的。

网友:
没必要修,维修费都够买一个新的了,量产工具试试,如果彻底读不到盘没办法

网友:
苹果的吗?那里看出是SLC?

网友:
苹果4上的字库吧,这玩意可不好搞。建议换掉

网友:
SLC?这不就是个E2NAND吗?

网友:
这个是E2NAND,闲的话可以去买3267AE来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