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投机取巧的Hand made 5号电池(故障已经解决)

楼主(2021-10-17):
鼠标摔完后——约5米摔下,当时看不出坏处,现在电流20ma,普通5号电池顶不过天了。

于是有这制作,
材料:1、废弃的蚊车电池,充电快
          2、小竹子一小段(电池体,故大小和5号电池相仿)
          3、小线若干,铜铂小片(做负极),1.6~2.0的pcb一小片(做正极)

制作过程就省略了,没多少技术含量,倒序开始

先看对比

自个的整体,用竹子是投机取巧1,很容易加工

正极,配合鼠标的凹槽,这是投机取巧之处2,不必做成突出的圆点。

负极

让正极和凹槽对应大小

放进去后的样子,不影响盖盖子,蚊车那种”电池“,一般是2.4v,不用担心匹配,投机取巧3 。

————感谢花时间看完————
在板上测遍了电容,没发现大问题,正当要放弃时,看到另一个案例,是出厂的故障,于是学样子,拆下来试试,果然可以解决。。。。。。。。。。。

已经解决,是电容问题,是升压后的电容。

感谢各位支持!特别谢谢 bluexiaoyu , 提示很正确!

网友:
折腾才能快活

网友A:
还是拆开修一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拆开修一修吧

全小贴片,粗枝大叶,不太好弄。L技 M320 。

初步判断 好像是led有点故障,亮起来时~20+ma,但熄灭后10~12ma,也不太正常。

开关关了也是10+ma,好像只是关了无线发射,本身电源没有关到。   所以以后再说了,实在不行先用小鼠标M185。

网友B:
不太行吧
冲一次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C:
5号电池的电量比这个纹车电池电量大多了。所以还是5号电池耐用。用5号充电电池吧。

网友D:
一般摔了电流大都是瓷片电容微短路居多,可以查查。

网友E:
换电池确实不如拆开看看,摔坏的东西都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行吧
冲一次电能用多长时间

实验性质,半日到一个白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号电池的电量比这个纹车电池电量大多了。所以还是5号电池耐用。用5号充电电池吧。 ...

嗯 ,不过,胜在充电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摔了电流大都是瓷片电容微短路居多,可以查查。

感谢提醒,晚上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池确实不如拆开看看,摔坏的东西都好修

都想试试。

摔坏的容易察觉,但半坏的,难发现是哪的问题,表面没有任何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摔了电流大都是瓷片电容微短路居多,可以查查。

试了,已经解决。

原来不是瓷片,而是升压后的滤波电容,拆下来,才发现2端电阻不到1k。换上1粒,完美解决,特别感谢!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