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索尼PSP1004;多年电池饿死了,板子好漂亮!可惜了~

楼主(2021-10-17):
2005年吧,港版PSP1004,1800盒装。
小屏手机时代娱乐利器,PMP、MP4电影~

网友:
电芯买103450,最大可达2000mAH左右,价格也不贵。

闲鱼有各种封装的;这电池不锁,随便换。

网友:
买个软包电池换上去继续用,电池肯定没法和原装的比了

网友A:
拆除UMD光驱仓,塞块大电池进去就行了,续航翻几倍。

网友:
psp算得上是那个时代最强的mp4播放器,就是用的umd驱动器太拖后腿了。
淘宝上买块电池吧

网友:
三洋的103450电芯,铝壳的那种,是圆弧形的侧边,容量好像是1850的

当年我曾经买过,给6688使用,薄电池后盖开窟窿放这个电芯,反正铝壳也不怕被钥匙戳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除UMD光驱仓,塞块大电池进去就行了,续航翻几倍。

这倒是个好主意,换电池不影响检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倒是个好主意,换电池不影响检测吧

好像原装电池的保护板不行,会锁。要用非原装电池的保护板。

网友C:
充电试试,可能根本饿不死,索尼大f家的东西,有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漂亮没用,像这样没电或者换芯就是锁板,到最后全换山寨了

网友:
聚合物锂电池,一定要接保护电路!!!否则非常容易过充电,燃烧起火!!!火还挺大!!!
我有教训,还好人在边上!否则大祸了

网友:
三星火柴盒的充电板,还改了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试试,可能根本饿不死,索尼大f家的东西,有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试了,充不进电。现在充了910mah,容量损失1半以上

网友D:
奇怪,怎么帖子没有了?再说一遍,电池就不要再激活了,里面都有小点了,已经没有救了,直接换电池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怎么帖子没有了?再说一遍,电池就不要再激活了,里面都有小点了,已经没有救了,直接换电池最好 ...

熱心會員  手机发重复了,版主关掉了。  充满有900ma,基本吃灰,无所谓了,有机会按坛友的型号换电芯~~~

网友:
换个电芯不就复活了吗?

网友:
电芯是福岛产的,不会有辐射吧

网友:
做的规矩,有透视感

网友:
板子这么复杂!带电荷计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