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PN输入是10V,为啥到MOS的G极就不到5V了。我想用图腾柱电路10V驱动MOS

楼主(2021-10-17):
NPN输入是10V,为啥到MOS的G极就不到5V了。我想用图腾柱电路10V驱动MOS

重新改了电路,加了个NMOS用于电压转换,但是Q18高电平导通的时候后面的电路才是截止状态。只有Q18低电平截止的时候,后面的电路才能导通。
这样的电路目的用于驱动最后的Q13(Q13会用6个NMOS并联,最大电流1800A),能行吗还有那12V是用升压芯片升压上来的,电源输入只有5V.

网友A:
把P结的管子放上面。

因为你驱动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结的管子放上面。

因为你驱动电压低。

 三极管正常工作状态时,基极的电压高于发射极0.6~0.7V

网友B:
加一级电压转换,就是在R1那先加一级三极管反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P结的管子放上面。

因为你驱动电压低。

放上面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上面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后果~

会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级电压转换,就是在R1那先加一级三极管反向

R1那加NPN还是PNP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放上面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后果~

上拉一下什么问题都没有。既然做电路,单片机输出翻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一下什么问题都没有。既然做电路,单片机输出翻一下就行了。

p管放上面 p管eb结 下管be结直通短路,导致上管下管直通直接烧毁,任何上拉也拉不动这个电流~

网友C:
你q13栅极的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q13栅极的电阻呢~

之前那个还没来得及加。现在重新修改了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那个还没来得及加。现在重新修改了电路

图腾柱上臂就相当于射极输出器,发射极输出电压只取决于基极输入电压峰值,你供电10v 20v,只要基极输入5v,那上管输出就是最大5v,只不过电流是(1+β)Ii 。你第二个图用个倒相器通过r4把输入电位抬升到12v就可以使q13栅极最高达到12v了。话说一个光耦就能解决的问题,用不到图腾柱,6个mos也照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腾柱上臂就相当于射极输出器,发射极输出电压只取决于基极输入电压峰值,你供电10v 20v,只要基极输入5v ...

不是说图腾驱动mos开关速度快嘛,才用图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图腾驱动mos开关速度快嘛,才用图腾。

图腾柱就是提高驱动电流的,你想想光耦 3,4脚是个什么?和图腾柱的三极管ce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腾柱就是提高驱动电流的,你想想光耦 3,4脚是个什么?和图腾柱的三极管ce是不是一样 ...

光耦34是npn,那图腾多个Pop不是为了关断速度吗?

网友:
学习学习,感觉光耦它不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耦34是npn,那图腾多个Pop不是为了关断速度吗?

看你描述应该做点焊机吧?图腾柱的下管用一颗二极管加速放电代替就可以了,加上光耦只需两个元件就等同你第二张图里的一堆元件何乐不为?你可以去马宝看看成品点焊机控制板mos驱动清一色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描述应该做点焊机吧?图腾柱的下管用一颗二极管加速放电代替就可以了,加上光耦只需两个元件就等同你 ...

是做点焊机,一开始打算用光耦,说是光耦开关速度不及图腾,所以改成了现在这样。先焊个实际电路试试,不行再改改,本来就是为了学习才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