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OS管G极电压能高于D,S吗

楼主(2021-10-17):
NMOS管,D,S导通工作在5V环境,G极能用10V电压驱动吗

网友:
高于是可能的,具体的驱动的值,看管子的参数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就该这样驱动的

网友:
越高导通越快内阻越小,当然别超耐压击穿就好。

网友A:
vgs不但可以高于vds而且可以是反向电压,但其绝对值一定要小于mos的gs极限耐压,因为栅极本质就是一个微小电容,它击穿mos就损坏了

网友:
可以,注意不要高于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2021-12-11):
看电容点焊机DIY电路都是通过升压电路提高G极电压来加快开关速度和降低DS内阻,只要不高于击穿电压就没有问题

网友B(2023-04-12):
引用 网友A:
vgs不但可以高于vds而且可以是反向电压,但其绝对值一定要小于mos的gs极限耐压,因为栅极本质就是一个微小 ...

那么,前级的高电压,会不会把后面D,,,S的电压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前级的高电压,会不会把后面D,,,S的电压抬高

不会,栅极对 D,S来说就相当于个电容。
查仙童的IRFP250,他的参数表上,G对S的泄漏电流,在20V时,最大才100nA(对于功率器件,可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