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一下SONATA电子琴怎么修啊?本人是新手!我只会拆东西啊!

楼主(2021-10-17):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电子琴怎么修啊?本人是新手啊!所有东西都拆了,就是不显示    喇叭会响,其他按键没反应.我只会拆东西啊!

网友A:
先查电源,有没鼓包电容,测试电压,查集成电路管脚,看看电压是否合适电路工作,然后描述具体点发上来,比如集成片型号和测试电压,以及按什么会响?琴键?伴奏?描述太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电源,有没鼓包电容,测试电压,查集成电路管脚,看看电压是否合适电路工作,然后描述具体点发上来,比 ...

我就查电源,电源没问题,按什么都没反应,也不显示

网友:
我今天刚修了我孩子的琴,几十块钱的玩具果然不能跟你这比啊,惭愧,直接不一样啊,玩具里面只有一个牛屎片加放大电路。

楼主:
接上一个帖电子琴问题

各位大佬,晚上好,请教几个问题
1.图上的画圈圈的就换了电阻和电容了, 还是不显示
2.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电子琴的rom的芯片是什么?在哪个地方?网上说是这个芯片的有问题。我在电源板上和主板上来回找都找不到这个芯片在哪里。
3.电源插上电有18伏的进电,电源是单独分开的220伏转12伏进电,有18V左右.我也拆开了,比较简单,就四个整流二极管,加25V2200法拉电容,喇叭会响,只有电流声,就是不显示,按键也没声音,
4.主板上我检测了,有五伏供电,有些地方3V,有些地方1.7V.就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