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EH-NA27吹风机有烧焦味故障

楼主(2021-10-17):
手头有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松下(110V)吹风机。故障描述:有烧焦的味道,发热丝发红明显;
后面有拆机图和手测的原理图,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拆机后发现细的发热丝有烧黑的迹象,但是电阻能够测得78欧;其他无明显异常;

请教大佬们:
1.一般这种故障该如何验证?如果真的是烧断掉倒也好判断,这种虽然发黑但还是能够正常工作;
2.这种发热丝该如何配?(我在某宝上找不到这种专用细的发热丝可以选配,多得是那种热风枪的发热芯,不知大佬们是否有资源;

网友A:
继续拆,清理滤网和风扇轴上的头发,检查风扇转速,发黑一般是因为风量小了导致的散热不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拆,清理滤网和风扇轴上的头发,检查风扇转速,发黑一般是因为风量小了导致的散热不及时。 ...

大佬有类似的 电机参数吗?我试了下 电机上的风扇巨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