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客857D热风枪更换玻璃管

楼主(2021-10-17):
快客857热风手柄里的玻璃管炸裂,晃动手柄有响声需要更换,今天玻璃管到货,开拆。

拆开手柄里3个螺丝就能拔出手柄外壳再拆一个小螺丝铁管可以拔出玻璃渣就掉出来了

连敲带撬的都拆出来了

新的玻璃管

拆开机箱 风机固定脚断开了,不知道哪里能买到。临时用502给粘起来了

装上试机除了风机声音有点大还可以。

网友A:
风枪手柄里面的玻璃管去是干嘛用的?第一次见

网友B:
这个玻璃管是做什么的?看颜色不想普通玻璃,更像亚力克或者高硼硅玻璃

网友C:
石英玻璃,是自己拆了个电暖器切割的?

网友D:
离心风机的减震橡胶垫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枪手柄里面的玻璃管去是干嘛用的?第一次见

我认为绝缘作用和防止电热丝破坏隔热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玻璃管是做什么的?看颜色不想普通玻璃,更像亚力克或者高硼硅玻璃

隔离电热丝和铁筒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石英玻璃,是自己拆了个电暖器切割的?

网上买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心风机的减震橡胶垫掉了。

嗯,胶垫断了一个,拆下去用胶水粘了一下又按回去了。时间长了胶垫有些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