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ote4X的屏幕截图可以保存在tf卡上么?

楼主(2021-10-17):
内置存储老是不够用,原来截图都保存在内置存储了

拍照可以设置保存在tf卡,
为什么截图保存到tf卡选项找不到呢

网友A:
  买个好卡 重新设置一下  好像是两个选择 选内置外置一体,三星蓝卡170.120   闪迪红金160.90  金士顿蓝条170.90  这个读写速度 完全够了  ……

网友B:
别想了,安卓从某个版本开始就不允许应用直接往TF卡上存数据了,也不允许把应用安装在TF卡上。
只能自己手动移动文件。

网友:
,我已经不用内存卡3-4年了

网友C:
现在的手机还能装存储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好卡 重新设置一下  好像是两个选择 选内置外置一体,三星蓝卡170.120   闪迪红金160.90  金士顿蓝条 ...

金士顿蓝条什么意思?内存条么?
这里是讲tf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士顿蓝条什么意思?内存条么?
这里是讲tf卡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想了,安卓从某个版本开始就不允许应用直接往TF卡上存数据了,也不允许把应用安装在TF卡上。
只能自己手 ...

联想Z5 可以混合设置 好像是 安卓 9.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Z5 可以混合设置 好像是 安卓 9.0  ……

可以把tf卡当内置卡来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手机还能装存储卡吗?

貌似大部分手机都可以吧。。。。。。。。。

网友D:
挂小黄鱼,换手机吧,虽然闹腾四叉也算经典,但廉颇老了终究是饭桶,不急了等等凯五零或是闹腾11破,急用了凯四零破或是游戏版买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挂小黄鱼,换手机吧,虽然闹腾四叉也算经典,但廉颇老了终究是饭桶,不急了等等凯五零或是闹腾11破,急用了 ...

凯五零是什么

网友:
K40的升级版,等这段时间闹腾11的热度下去了,K50应该也要上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