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这是斐讯的游戏手柄?

楼主(2021-10-17):
刚刚摊上看到的,两边上下都有金属条,中间有一个 插孔,像是3.5耳机孔,左右侧边标着L、R,比较轻,不像有电池。开价5块,没要。

网友:
这是体脂秤的手持

网友:
斐讯体脂称的配件,双手握住电极

网友:
体脂称配件,不值钱

网友:
看以这个斐讯就想起我大几千的路由器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APP现在用不了

网友:
体脂称手抓的地方

网友:
体脂称的手柄,其实就是电极片

网友:
没看到摇杆和方向键,肯定不是手柄

网友:
也拆过一个,中间有电冻插坐两根线接在两头的金属片上,别无它物,不知是啥上用的,卖废市一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