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ADATA银灿IS902/IS902E/IS903/IS916/IS916EN/IS917修复工具O0702/O0527

楼主(2021-10-17):
银灿IS902, IS902E, IS903, IS916, IS916EN, IS917 :
A-DATA-ORU-INNOSTOR-AIO-BY-USBDEV O0702

网友A(2022-02-10):
银灿IS902, IS902E, IS903, IS916, IS916EN, IS917 开卡程序是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灿IS902, IS902E, IS903, IS916, IS916EN, IS917 开卡程序是通用?

开卡工具不通用,这个只是修复工具。

网友B(2022-03-12):
修什么呀,重新开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什么呀,重新开得了。

我现在用的Windows10,有时候开不了,必须要修复一下才行。

网友:
916EN量产失败的也能修复吗?

网友(2022-06-26):
win10 系统下,老u盘,威刚的adata uv128 型号, 大小是32G,用 银灿的is916en 无法开卡了,显示错误43, 原因 fail load FW / info fail , open USB FW file error, 之前一直好好的,一看记录是16年就分2个区,一直没问题。这次想分一个区,想重新开卡,没想到完蛋了。楼主说的软件,好用。

网友:
我的老u盘 ,型号威刚 adata uv128 ,大小 32G , 上次是2016年用银灿 is916en 开卡,银灿AI 改成2个分区,至今好用。几天前想改回一个分区,再次开卡,翻车了。折腾2天。显示错误43,原因fail load FW / info fail , open USB FW file error ,盘符都没有。以为成砖了。楼主的软件不错。成功了!!!!

网友:
没有M币的穷人来这个下载。 俄罗斯的站点。http://www.usbdev.ru/?wpfb_dl=62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Windows10,有时候开不了,必须要修复一下才行。

2016年的时候可以用916en,好好的,是不是那时候win7系统。现在同样软件win10下,有问题 ????谢谢你的这个软件!!!!我的威刚uv128 32G复活了。

网友:
马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