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5元二个的鼠标

楼主(2021-10-17):
从一大盆二十几个鼠标中拣了二个,5元扫码,按我判断,小黑鼠标应是正品,大点的外型握感舒适些,应是国产,致于寨到啥程序只有开壳才知。

楼主:
第一次碰到螺钉在前脚的鼠标,正品无疑,没走眼

网友:
我手大,这个鼠标太小

楼主:
比山寨复杂多了,外壳正宗ABS注塑,质感好,外壳类肤。编码器非普通型,左右键是小正方型微动。用高纯度酒精擦干净滚轮,上脂,合盖,吃灰

楼主:
手大用这个,可能是个国产游戏鼠标,外型不错,但品质可能比上个差。

楼主:
这个不拆了,容易弄邹脚垫,,不能百分百复原,除非用吹风机,现一般用罗技无线键鼠,这个能用,下次不能用再拆修吧

网友A:
用了多年激光鼠标的飘过,,,都是办公左键失灵淘汰再利用的,不花钱,从别的坏鼠标拆个右键换上又可以用,乐此不疲。

网友:
是真的还是老货,光栅滚轮是典型罗技做工。

楼主:
游戏鼠标,有点灯厂鼠标的味道,渐变五彩呼吸灯很炫丽

网友:
现在没有侧键的鼠标我是不用的,看网页前进后退的很方便。十年前玩wow,那更是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多年激光鼠标的飘过,,,都是办公左键失灵淘汰再利用的,不花钱,从别的坏鼠标拆个右键换上又可以用, ...

我也是,单位太多按键不灵的品牌机鼠标,我收拾了二袋子,40个是有的

网友:
滚轮左右摆动这个我感觉很难用,不知道是谁设计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单位太多按键不灵的品牌机鼠标,我收拾了二袋子,40个是有的

...

40个,如果不更新换代,估计这辈子都不用买了吧。

网友:
确实鼠标太不容易坏了,我买的M235一直没有坏过,就外面的包胶全部老化了,被我铲掉后继续用,感觉除了塑料老化这货能用一辈子。

网友:
双飞燕 针光鼠标 40多买的,13年用到现在,还没坏 。9.9包邮的坏了一串,不得已后面专门买了微动修复 。 。

网友(2023-03-29):
这是雷蛇厂的,不是罗技厂的。
游狼怎么做了个mionix标在光头那里?

网友:
小黑鼠正品,刚拆了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联想那个至少有15个年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