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EZ7421拧螺丝使用中途轻微卡顿问题

楼主(2021-10-17):
EZ7421拧螺丝的时候,比如3MM自攻螺丝拧木头上,前段几牙没太大负载时正常,在负载慢慢变大时,会有一个瞬间轻微卡顿的现象,跳过这个卡顿后又正常旋转,是否正常?两把都有这样的情况。牧田没有这样的情况,设计不同?请看视频对照!嘿嘿

网友A:
没有7421,只有7410,来一把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7421,只有7410,来一把帮你试试

:titter:44944....

网友B:
扭力要到却又没到的那个状态吧 类似汽车半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要到却又没到的那个状态吧 类似汽车半离合

就是不清楚啊!可能应该是那个状态吧

网友C:
两把7421,一把抚摸,一把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把7421,一把抚摸,一把干活?

两把都用,干活需要2.0和2.5的内六角刀交替用,我不会换来换去,这样太麻烦,所以都是用两把!之前牧田也是两把

网友D:
模友啊,我入电动螺丝刀的坑也是因为遥控车维护要拆装好多螺丝,但现在根本没时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友啊,我入电动螺丝刀的坑也是因为遥控车维护要拆装好多螺丝,但现在根本没时间玩 ...

坚持!不要放弃

网友E:
有,我刚才特地找了个螺丝试了一下,在旋入到某个位置时会感觉到咯噔一下,不是很明显,如果是转速快,用力按压时往往会忽略。。。
话说这段时间摸了两次这个螺丝刀,都是你的话题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我刚才特地找了个螺丝试了一下,在旋入到某个位置时会感觉到咯噔一下,不是很明显,如果是转速快,用力 ...

哈哈,罪过罪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把都用,干活需要2.0和2.5的内六角刀交替用,我不会换来换去,这样太麻烦,所以都是用两把!之前牧田也 ...

我使用中,没有遇到这问题。(电脑维修,拆装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中,没有遇到这问题。(电脑维修,拆装打印机)。

再好好试试吧

网友F:
听起来像螺纹摩擦突然增大触发了离合,但摩擦又突然减小导致离合没有把挡片完全压下去,深度不够就没把红外检测器完全遮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起来像螺纹摩擦突然增大触发了离合,但摩擦又突然减小导致离合没有把挡片完全压下去,深度不够就没把红外 ...

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哦!这么解决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哦!这么解决呢??

没什么好奇怪的,此现象是为了保护升压电路不被反馈电流击穿而特地设计的。

在6225、741/7411上,都有因电机堵转或齿轮咬合不到位,造成高速档位负荷过大而烧MOS或二极管的现象;

所以,在7420、7421上有相应的保护电路,当电机在9V或12V电位时,通过单片机控制单路MOS控制电流输出,当反馈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后,反馈三极管将直接下拉供电电压到6V,通过TVS钳制电流;待通导二极管恢复后,单片机启动两路、两大两小MOS管,经整流后给电机供电。

所以,当达到扭力设定后,在机械止停未启动时(极有可能是波箱原因),此时电子刹车前端光偶信号回传给控制器,电流超过设定值后,控制单元通过设定阀值启动保护电路进行限流,达到保护电机、供电升压电路等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什么好奇怪的,此现象是为了保护升压电路不被反馈电流击穿而特地设计的。

在6225、741/7411上,都有因 ...

我去...这么专业!是不是突然降压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什么好奇怪的,此现象是为了保护升压电路不被反馈电流击穿而特地设计的。

在6225、741/7411上,都有因 ...

但是还有个问题请假啊,如果是保护就应该每次都有,可是......如果我一直使用顺时针去锁螺丝,不去触动反转,那么也就只有第一次会这样,后面好像基本都不会了!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有个问题请假啊,如果是保护就应该每次都有,可是......如果我一直使用顺时针去锁螺丝,不去触动反 ...

你拔下电池再测试就明白了。

你单片机已经启动了两路反馈电路,不可能再去切断吧,那么这样设计起来,最少要近八个MOS才能实现。

不过,你提出的疑问是对的,也只是EZ7421上能见到,反而在7420上没有,或者极少出现,原因就是7420在电机停转一段时间后,会直接通过反馈信号反馈给单片机,然后会给第二路中的TVS电平,从而实现“软断电”。

这也是为什么7420控制板有3.7X5.5cm这么大,而7421控制板才2.7X2.7cm椭圆形。
----------实际上要解决这种软启动问题,你可以尝试把电池芯更换为SONY VTC6,会有惊喜。但。。。最好不要断电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拔下电池再测试就明白了。

你单片机已经启动了两路反馈电路,不可能再去切断吧,那么这样设计起来,最 ...

算了算了!不折腾了!....也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