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6v/6A充电器拆解(12660)输入端这里除了缺少保险丝,还有什么

楼主(2021-10-17):
背面是lm358.mos管是7n65,正面是cr8650t,实际充电电流只有4.5安,正面输入这里缺少保险丝,还有什么!

网友:
保险丝由一段细铜箔代替了,其实一样的,没有EMI,整体做工一般,能用

楼主:
能不能加上emi滤波!有空白位置!

网友A:
有点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什么问题吗

刚买的,没有问题,确认的滤波能不能补一下,还有主滤波电容小吗!

网友:
还不如洋垃圾。

网友:
换壳的,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没有问题,确认的滤波能不能补一下,还有主滤波电容小吗!

输入的保险应该是不能缺的。不管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
这就是保险,细线,和背面保险管作用一样,都是为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