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关P150C数控电子负载电流设置与反馈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1-10-17):
今天看到了@刀刀杀猪 半开源的电子负载 半开源P150C数控电子负载CPU散热器版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通过PCB绘制出了mos管电流设置和反馈电路部分,想知道如果要更改成STM32等3.3v电平单片机输出pwm控制电流的话,以下原版原理图应该修改哪些元件参数。
原理图是自己对着pcb文件手工画的,可能会有错误,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这个复杂了

网友:
运放B路是放大,计算放大倍数,取样电阻大小,目标量程,

网友A:
说不定无需修改任何元件参数呢

没错,无论是3.3V还是5V都是可行的,最初设计就是3.3V,考虑到一些元器件供电最终改为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无需修改任何元件参数呢

没错,无论是3.3V还是5V都是可行的,最初设计就是3.3V,考虑到一些元 ...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无需修改任何元件参数呢

没错,无论是3.3V还是5V都是可行的,最初设计就是3.3V,考虑到一些元 ...

3.3V的电压能使MOS在负载需求是低电压大电流时足够导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3V的电压能使MOS在负载需求是低电压大电流时足够导通吗?

单片机可以3.3V输出PWM给运放,运放工作电压为5V或者更高,由运放再驱动MOS的

网友C(2022-01-25):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可以3.3V输出PWM给运放,运放工作电压为5V或者更高,由运放再驱动MOS的 ...

把运放改到12V如何,同时也改供电和运放,这样是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运放改到12V如何,同时也改供电和运放,这样是不是更好

对的,原作者另外一款P100C,我做了,由于运放只有5V供电,所以比较挑功率管,因为一般的功率MOS完全导通要10V左右驱动电压,这样就造成低压负载电流上不来。作者说只能用IRFP250A/B是有原因的,因为250A/B完全导通只需要4V左右的驱动电压。可通过换高电压运放解决挑M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运放改到12V如何,同时也改供电和运放,这样是不是更好

电流信号放大与比较输出共用了一个运放,电流信号放大只能使用轨到轨运放才能得到线性放大输出,所以为了减少元器件,只能选用轨到轨运放,而常见的轨到轨运放都是5V以下的,如果你想改用高压运放,可以再加装一个通用运放单独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的电压能使MOS在负载需求是低电压大电流时足够导通吗?

这明显是单片机PWM输出经RC滤波后当作负反馈的基准给运放啊,再由运放驱动MOS管控制导通程度,此时MOS管是一个可变负载电阻。

网友(2024-03-06):
你有制作成功没?有微信或者qq没咨询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