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同屏器买来老是花屏,先改天线试试看,主芯片也非常烫,看样子还...

楼主(2021-10-17):
手机同屏器买来老是花屏,先改天线试试看,主芯片也非常烫,看样子还需要加装散热片

楼主:
竖着同屏,55寸的显示器清晰度勉强可以接受

网友A:
没多大用的,这玩意只适合投屏,同屏的话目前基本上所有的无线同屏器都延迟大、卡顿、花屏。

这个实际是720p解码,然后插值输出显示,就是你用100p的显示器,它显示是1080p的分辨率,但实际还是720p的画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多大用的,这玩意只适合投屏,同屏的话目前基本上所有的无线同屏器都延迟大、卡顿、花屏。

这个实际是72 ...

对咯、只是720P强制拉伸成1080P,很多电视盒子也这么干

网友:
视频传输流量大,理论上走有线同屏传输方式更稳定不卡

网友(2024-01-06):
EZCast 2原生1080P,看起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