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家里的燃气热水器漏了断断续续的修了两个礼拜

楼主(2021-10-17):
开始用锡焊。后来一想吸的熔点太低,害怕烧坏。
后来又买了一个驻公交,标称可以看200的温度。
可是买完了在角落里发现以前已经买了一只。结果就变成了两只。可是后来想一下,一二百度还是有点低,燃烧是最高都七八百度呢。害怕粘上不管用,所以继续想办法。后来就用喷火枪加银铜焊丝,用一个喷火枪怎么喷都喷不红。后边的铜箱都喷的鼓起来了。后来想想是不是温度低于是又买了一个喷滑火头。两个喷枪一起喷还是不行。在我准备买焊炬的时候。去问了一下电气焊的,他说可以帮我焊。改天把燃气管还得总闸关掉,把燃气热水器卸下来拿去让他看看看咋样,他那里有焊炬。。

网友A:
外边这一圈不可能超过100度的。

网友B:
买个新的,太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边这一圈不可能超过100度的。

赞同,管子里面的水怎么也不超过100摄氏度的,涂抹些铸工胶先试试看。

网友:
这东西是合金,不知道能不能焊好
而且,应该来说,其他地方也会陆续开始漏水。沙眼暂时看不出来。

网友C:
你搞复杂了,直接用焊锡焊啊,厂家就是浸锡的!!!因为有水的存在,温度永远不可能高于100度。

网友D:
  外边 锡焊应该可以 ,不过你现在烧成这样 用不了多久了,准备换水箱吧  ……

网友:
  燃气的 屁事太多了,还是电热带好,以前美的电热 省心省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边这一圈不可能超过100度的。

也见过网上有人说用锡焊,用着没啥问题的。准备 ,等不锈钢助焊剂买到了,继续锡焊加上铸工胶。。最后不行再拿去让人家,电气焊操作。

网友:
锡焊 喷灯啥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的,太折腾了

我也是第一时间想买个新的,可是拆开一看,不就铜管漏水嘛,况且阀门也漏,也不全是热水器的毛病,网上看了好多都是修的,这点问题能难倒咱电子爱好者?于是就折腾了起来,其实,地下室还有一个拆下来的美的热水器,因为楼层高上不去水,拆了,用了没几个月,真不行把它替换上,哈哈,商家看到我们要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搞复杂了,直接用焊锡焊啊,厂家就是浸锡的!!!因为有水的存在,温度永远不可能高于100度。 ...

是的啊,转了一圈,现在就准备等不锈钢助焊剂来了先焊上用用再说。

网友:
焊 银铜 ,不用助焊剂?
再,那是什么材料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边 锡焊应该可以 ,不过你现在烧成这样 用不了多久了,准备换水箱吧  …… ...

先用锡焊,真不行,地下室有台新的,换上。

网友:
用大功率300W电烙铁锡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见过网上有人说用锡焊,用着没啥问题的。准备 ,等不锈钢助焊剂买到了,继续锡焊加上铸工胶。。最后不 ...

铸工胶千万不要用,回头着起来的。

网友:
不想买新的,换一个能用的200元(保一年)

网友:
磷铜焊条,微型瓦斯枪就可以用了。

网友:
你的喷枪火焰温度可能不够,话说里面有水的温度不会超过100度,用焊锡就行,用那种200w的电烙铁

网友:
只是铜管我也觉得只用焊锡就行,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