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星婴儿无线监视器SEW-3037W拆解DIY分析

楼主(2021-10-17):
动力工具DIY家入手SEW-3037W 婴儿无线监视器,没有配套的摄像头无法使用。买来的目的是纯粹折腾。想把它改装成一个游戏机。

由于是先折腾了一段时间,所以图片中有连线。买来是全新的机器,机器外壳做工蛮好的,卡扣费了很大的劲才拆开。可惜如果不改装点什么东西这东西就是个废品。买来拆开时电池已鼓包,无法使用,用DC 6V稳压器接入能开机,显示画面如上。然并卵。

内部图片3.5寸 320*240屏,显示颗粒度较大,还有喇叭。主控用的是台湾的SN93330,这芯片没有资源无法重新编程。2.4G传输用的是A7121,也不是ESP系列的模块,可玩性不高。

接下来折腾分析:
1、主要看显示屏能够驱动起来,显示屏排线40PIN,但大半没有使用。根据排线和电路实测接口如下。
应该8bit RGB接口(1-8,9,10,11 PIN),SPI(12,13,14 PIN)只是用来配置屏参数。

用示波器测得屏9,10,11脚波形如下,看样子是RGB,不过也不确定,这块没有仔细研究过,知道的大侠点拨下,由于并行数据线太多,不想占用那么多接口,我想用ESP32来驱动显示屏,目前也找不到合适驱动程序,据说要ESP32-S2或S3才支持RGB接口的显示屏。

2、研究SPI串口驱动,说一点测试结果,断开SPI的3根线,显示器也能显示。应该是屏排线上IM3-IM0设置好了。试作改变排线IM选焊电阻,就不能显示了。但是接上SPI的3根线又能显示正常了,判断SPI配置改变了参数。
用逻辑分析仪测试SPI时序。是典型的SPI方式,每次发送3个字节共24bit。LCD Driver ID为通用的01110,
断开这3根SPI线,用ESP32模拟该时序也能正常显示,经过测试只配置01h和R04h就能屏显示正常。

3、经过以上测试还是无法判断屏的驱动IC型号是什么,所以还是无法通过SPI来驱动显示屏显示。尝试用ILI9328的SPI驱动运行还是无显示。
以下就是拿ESP32来驱动屏,无论是8080 8-bit并行接口和SPI串行接口都无法显示,分析进入了僵局,期待大侠的出现,指点迷雾。

4、后续,又在同一家入手了5寸高清触屏控制垃圾设备,集成ESP8266模块,评论说有人驱动成功,期待这个可以改装成类似下列开发板。
再次说明,属纯打发时间折腾。体会将一个电子垃圾东西改装成另外一个东西的成就感。
乐鑫科技推出人机交互开发板 ESP32-S2-HMI-DevKit-1

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835-1-1.html

网友:
上个周看到了,没剁手,俺玩不转

网友A:
示波器不错,看中了,求包邮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不错,看中了,求包邮赠送

呵呵,公家财产,我也想要啊

网友:
一直往下拉,一直往下,然后原来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呵

楼主:
资料找到了,驱动IC是HX8238D,这个芯片只能是SPI配置+RGB显示(24bit并行或8bit串行),也就是说至少需要3+8=11个IO来驱动。

网友:
这个SPI只能拿来配置屏幕参数,不能传输数据的

网友:
楼主厉害,一看就是研发人才

网友(2021-11-16):
看这个内部线路板做工,那么多飞线,应该是山寨的吧!!

网友B(2022-07-06):
老哥咋联系你  好像原来芯片有有一路模拟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咋联系你  好像原来芯片有有一路模拟输入

站内信即可,但是这个芯片SN93330没有开发资料,SDK等,无法重新编程,即使有模拟输入又能干什么呢?该机屏幕分辨率较低,想不出来能够把它改装成什么有用东西。该机我只买了一个,目前吃灰中,不如5寸屏设备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内信即可,但是这个芯片SN93330没有开发资料,SDK等,无法重新编程,即使有模拟输入又能干什么呢?该机 ...

有模拟输入的话直接用模拟信号输入不就完事了  驱动都不用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