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大神帮下忙,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压

楼主(2021-10-17):
最近得到几块锂电池,不过有几个问题。
1,有一块电池看不出是什么电池,如何判断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电。
2.手里没有合适的充电器。用48v铅酸电池充电器充16串磷酸铁锂电池组可以不?或者用14串三元锂电池充电器可以吗?电压58.8v

网友A:
看放电平台:充到3.3V放电,电压很快降到3.0以下就是就是三元

网友:
能打开的话,看串数量,铁锂15或16串;铅酸电池充电器不能充,电压过高,鼓包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放电平台:充到3.3V放电,电压很快降到3.0以下就是就是三元

用磷酸铁锂充电器充电到3.65更合适,去掉充电器一个小时自己掉到3.45就是磷酸铁锂没跑了。三元的话一个礼拜都不会掉电压。

网友B:
铅酸电池充电器是3段式是输出,中间有一段提高电压强充,还有一些是带脉冲的,这些玩意都不适合给锂电用

我都是用稳压电源直接灌,前半段恒功率,后半段恒压

网友:
扎一下,冒烟的就是铁锂,着火的就是三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充电器是3段式是输出,中间有一段提高电压强充,还有一些是带脉冲的,这些玩意都不适合给锂电用

...

16串铁锂应该用58.4v的充电器。那58.8v的三元鲤充电器可以用吗

网友:
直接量电压好了,三元一般不会低于3.8V,铁锂一般不会低于3.2V高于3.5,如果都不符合,那么按4楼操作比较稳妥。

网友:
磷酸铁锂静态电压只有3.2,充到3.6停止充电,电压马上就会掉到3.2

网友:
引用 楼主:
16串铁锂应该用58.4v的充电器。那58.8v的三元鲤充电器可以用吗

原厂的铁锂可以这么搭配没问题。

16串差0.2V,均衡情况良好的电池每串差0.01,无所谓的。

注意以上说的是正常的电池组,不正常的会加深危险,因为高出的电压都会加在满电的电芯上,保护板动作不够给力的话,可能差这0.2V就是报废和不报废的区别了。

所以,锂电池非常娇气的,组装的时候要每组精挑细选,保护板还得好的,不然你就等着伺候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