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JD买了个海康威视紫盘4T,叠瓦?

楼主(2021-10-17):
介绍写的垂直盘,重量只有560多克。请问正常是几克的?

网友:
重量不是问题 看看缓存大就一定是

网友:
京东上的价格好奇怪,4T硬盘从400到700多都有,也不知道为啥有这么大差价

楼主:
紫盘4T缓存都是64M的。
这个读取基准是叠瓦的嘛?

网友:
支持trim的机械硬盘一定是叠瓦盘

网友:
4T好像没有叠瓦

网友:
64M应该不是叠瓦的,叠瓦都是128M缓存起步

网友A:
看测速图肯定是叠瓦,不然外圈内圈速度怎么一样?我们一体机带的叠瓦盘测起来都是这种曲线。

楼主:
我前年自营的买了一个也是紫盘4T的,当时图大概是下面这样的。就是感觉太不一样了

(因硬盘没在身边,这张是网上的图,借用)

网友:
叠瓦盘要测写入和覆写才能看出区别来,不过空盘大概也看不出来,小数据时因为大缓存,参数很漂亮,但当盘内有大量数据再进行大流量数据交换时就惨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测速图肯定是叠瓦,不然外圈内圈速度怎么一样?我们一体机带的叠瓦盘测起来都是这种曲线。  ...

他只测了40G,全盘才会是曲线
缓存才64M,不会是叠瓦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只测了40G,全盘才会是曲线
缓存才64M,不会是叠瓦盘

对哟,勾了快捷行程了,没注意看,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测速图肯定是叠瓦,不然外圈内圈速度怎么一样?我们一体机带的叠瓦盘测起来都是这种曲线。  ...

这并不能作为理由去评判是否为叠瓦盘,况且短行程40GB选项你没看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并不能作为理由去评判是否为叠瓦盘,况且短行程40GB选项你没看到吗?

我在你楼上回的贴没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你楼上回的贴没看到吗?

是我的错,回复完你紧接着就看到你回复另一人的信息。

楼主:
对不起了,确实没注意看,以为默认的。空盘又测了下,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好坏。好像最低速低了点,谢谢

网友(2021-12-09):
我的过几天到货了 我测看看

网友:
叠瓦的盘缓存小不了,这个缓存不是给用户留的,是盘片数据取出来再写入的缓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盘4T缓存都是64M的。
这个读取基准是叠瓦的嘛?

64M不是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