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尝试维修惠普D11-300P1A电源——失败

楼主(2021-10-17):
早期贴文提及到自用电脑,怀疑因PG信号异常而被换下的,其实对于我这个菜鸟来说,看到此类布满芝麻粒状大小电子元气件的器件来说,一般都是饶道走的……。
一是知道自己没有过硬的技术,再者工具也没什么使得上的,很多元气件及电路走向不用显微镜还看都看不清

但闲下来又无聊,还是拆拆吧。先前此电源没有明显固障,就是偶尔使电脑启不动,换个电源就解决了
当是换下后简单空测了一下,发现短接绿黑线后,12V,5V,3.3V,-12V电压输正常,发现无PG信号电压,以为是该信号部份固障
但通过此次尝试维修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群光科技生产的D11-300PD1

背面简单,比一般电源多个指示灯

其实这款电源坛里有人拆过,高压部份用朔料件盖着

该电源基本正常,所以问题只会在低压部份,着重看看低压管理部份

再晒一下电路板上的气件,那个散热块独特,像两棵小树

背面全貌

低压管理芯片刚开始看不清型号,翻看拆过的坛友贴子也没找到该芯片型号
好在最终通过各种尝试后认清了它:WT7525-140  后面的140其实就是14脚的意思

看下面图,被我自以为是地扣掉了一颗电容,
为什么要扣掉它呢???刚开始我把电路板从外壳里拆也来后,为了方便查看,扒掉了风扇,待找到芯片资料后就迫不急待地测查芯片各脚电压

先看看该芯片资料,虽然我不认识这些,但大至还是理解了一点

那电容连接的就是芯片3.3V电压检测,我通电短接绿黑线后,芯片其它电压,电流检测端电压都正常,
唯独11脚的3.3V电压没有,查连接到3.3V电源处电阻前端3.3V正常,通过一只100欧电阻后就没电压了,电阻正常,以为与之并联的电容问题,所以就扒了它
可结果还是一样,说明问题并不在此…………。
其它在没找到芯片资料时,都有过测试,通电待机时,背后电源指示灯亮,
当短接绿黑线后,指示灯灭,电压输出又正常,风扇轻微转动,风扇两端电压只有5V,查看风扇电路走向,负极由三极管控制,正极与待机5V间由一二极管连接,所以开机后是由5V待机电源给风扇供电,估计是有一定负载后才转由12V供电,因为风扇正极另一头还有个三极管A928和一个电源比较芯片AS393

看看393引脚

由于想到芯片要检测电流,那一定得要负载才行,如是把风扇插上再通电测试,没想到芯片的3.3V电压检测脚又正常了,原来如此。但芯片的14脚PG信号输出还是为V
如是想到是不是还要负载才行,给12V输出接上负载再测试,结果PG 信号也有了,原来花了那么长时间,拆腾了个寂莫……。
但是问量还是没解决啊,不然为什么电脑主板启动不了呢?????
多次测量PG点电压,只有可怜的3V电压,网上搜一搜,原来大把的因PG电压低主板罢工的,
哎,真是又回到了起点,之前还以为PG没输出打算换芯片的,看来问题还不是出在芯片本身

不知有没有路过的大婶指导一二呢、、、、、、、???

网友:
你这技术还称菜鸟,我们就不用活了

网友:
看看灰色PG线的走向,断开其它电路,从+5V串个100欧左右的电阻接上就好了。

网友A:
PG线附近的电容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线附近的电容查了吗

电容原来就没装,只有一个100欧电阻直达芯片的14脚,看第9张图片,那个R614和C604就是

楼主:
今天有听一位大婶说,PG信号电压3v属于正常范围,看来真是折腾了个寂寞,这个电源还只在惠普原机富士康主板上用过,隔天用其它主板试试

网友:
是不是要配 特定型号的主板?!

楼主:
本来就是原装整机来着,就是偶尔电脑启不动才换下的,如果3V是正常范围,估计主板上的电容之类器件的初始性能有损,换上去的电源PG信号电压高如3v后,主板又可免强启动,所以造成换电源后解决问题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