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LED触摸台灯…

楼主(2021-10-17):
孩子用了3年的LED台灯出问题了:(没有电池的)用充电宝的时候比较“挑”老版米万跟普通的充电宝供电的时候会有一定频率:几秒钟轻微闪烁一下的问题,只有用快充版的米万没有这个问题,各种的充电头子也会有这个问题,一开始以为是电源干扰大于是就上电源滤波电解供电部分上电容……都搞了一遍发现还是然并卵…最后想想上个电池试试…结果理想了不闪烁了,但是这个灯用料比较“抠”…省电池不说给电池充电部分的电路也给省了…懒得跑板子找元器件了,拿出一块之前红包撸的充电升压2合一板子,用刀割断升压部分供电铜箔,焊好电池跟充电板及外部接口线路…把板子用双面胶黏在外壳上(安装完后才想起来充电指示灯没有引出来)安装完毕电池有点厚了,底板有点不到位…能用就行了…总算是不闪烁了…这玩意儿做维修应急灯吧,再给孩子撸个白炽灯的台灯用用…

网友A:
给孩子用的话,起码松下起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串不错。

差不多6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孩子用的话,起码松下起步吧

看上欧司朗的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孩子用的话,起码松下起步吧

以前跟风 在论坛撸了一个松下的 色温啥的不错 但电池不经用 拆开看过 位置只能一颗18650 要改只能用扁的聚合物电池

网友C:
焊锡渣有点渣啊。

网友D:
最近电动车都烧了好多了,现在看见锂电池就孩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电动车都烧了好多了,现在看见锂电池就孩怕。

手机还在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锡渣有点渣啊。

焊锡很漂亮的,角度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手机还在用吗?

用不用,跟炸不炸,是两码事,不要混淆逻辑做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不用,跟炸不炸,是两码事,不要混淆逻辑做杠精。

手机 的事例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