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Bar plus/Fit plus等黑胶体U盘量产Check E-fuse Value Fail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10-17):
一开始以为是三星限制了不让量产,找了很多资料关于Check E-fuse Value Fail的,都是说E-fuse熔断了没办法再修改,其实并没那么复杂。
解决方法如下:打开量产工具目录\UFD_MP\Setting.set,在[FUNCTION]下查找或添加

EnCheckEFuseForSS=1

下次量产其它颗粒的记得改回来。测试版本是最新的创见合集。

如果卡在Pretest可以进debug清空全部,或者插usb2.0试试。

网友:
三星优盘用台系主控?

网友(2022-01-15):
手里也有这款BAR+U盘变成只读的,请问朋友用的是哪个软件写的,我用的软件都提示DBF里没有找到flashID.

网友A:
一直没有找到三星BAR+的量产工具,请问朋友是否可以提供一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有找到三星BAR+的量产工具,请问朋友是否可以提供一下呢?谢谢。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transcendsmbyusbdev/

网友A:
请朋友帮忙看看我的三星64G BAR+是否可以添加至2571.V7版本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朋友帮忙看看我的三星64G BAR+是否可以添加至2571.V7版本中。

三星v5的颗粒,创见的合集包确实没有。论坛有人分享过一个提取的固件,但是我没颗粒无法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v5的颗粒,创见的合集包确实没有。论坛有人分享过一个提取的固件,但是我没颗粒无法测试。 ...

方便提供一下吗?我来试一试。

网友B(2022-07-16):
楼主上的图好像是2个软件版本,看闪存编号和主控跟我的是一模一样的。不知道用那个工具合适,我的是三星BAR+ 256全金属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的图好像是2个软件版本,看闪存编号和主控跟我的是一模一样的。不知道用那个工具合适,我的是三星BAR ...

EnCheckEFuseForSS=1

这个是直接粘贴在最后面还是任意位置?方便的话楼主上个图可好?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CheckEFuseForSS=1

粘贴到[FUNCTION]下任意行。如果怕贴错位置,那就放在[FUNCTION]之下的第一行。

网友(2022-12-03):
楼主的是3DV4的ID吧?

网友(2023-02-25):
我想学习一下,遇到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
改了确实可以量产了

网友:
清空全部还是会卡在pretest

网友(2023-08-15):
EnCheckEFuseForSS=1

改了不报E-Fuse错,报另一个Bad Block over setting(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