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给看看这张雕刻机控制卡 线应该怎么接或者哪里有资料?

楼主(2021-10-17):
咸鱼买的雕刻机,需要接个分中测头,卖家说接在in4,由于是咸鱼机,没有技术支持,也没找到这张控制卡的资料,大佬们给看看线应该怎么接或者哪里有资料?

楼主:
我自己尝试了画圈的2个接口,但是都没成功,port里面已经把probe改为端口4了,active low

网友(2021-11-19):
这个卡多少钱入手的?问呢越看越垃圾!估计频率不高还不如我30入手的150k控制卡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尝试了画圈的2个接口,但是都没成功,port里面已经把probe改为端口4了,active low ...

应该有USB接口,插电脑上,然后电脑用MACH3软件控制.这个只能在线控制的,所有的端口功能都可以再软件上配置.但是要找到对应版本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