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饭煲不通电的故障,是不是这个限温保险管烧坏了,要买多少度的?

楼主(2021-10-17):
家里的美的电饭煲不通电了,插上电源插头后,显示屏无任何指示灯显示,于是拆开来修修看。
发现电脑板正、负两极没有电压。于是拆到了那个叫做磁钢限温器的东东这里。
发现这里的限温保险管接入交流电这端是正常有电的,但是保险管的另一端就没有电压了。那么是不是这个保险管烧坏了啊?这种保险管一般正常情况是买限温多少度的烧饭不容易烧焦啊?

网友A:
这个是185°温度保险丝烧断了,换一个就好,应急可以先短接使用。

网友:
185度保险,我也换过,在用电饭煲时要注意锅下的沾物,有会影响电热盘与锅间的传导热量,热阻会增大,从而使电热盘温度升高,导致温度保险的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85°温度保险丝烧断了,换一个就好,应急可以先短接使用。

正解,不过要注意不要买到假的保险管,纸包的一节铜丝,论坛里有人踩坑了

网友B:
这个我换过!线头是压接的,业余不好办,我是把旧温度保险引线尽量保留,新的与之铰接。由于温度高,光焊锡不牢。

网友:
像这样,然后与新的铰接,压紧后上锡

网友:
这个和煮饭烧焦没有关系,这个是用于过热烧融甚至起火等不可逆破坏的时候,破坏性熔断保护的,原来185就还是只能185,没有什么一般不一般的,根据产品结构不同,人家实验做出来的,放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温度

楼主要清理下里面有无异物,导致捂热甚至局部烧融,检查清楚才去换,这个里面可以很脏很脏,都是粥水干了成膜、成块

至于怎么压接的怎么更换,楼主应该自己能想办法

网友:
185  正脚。
买正规产品即可

网友:
是要清理一下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换过!线头是压接的,业余不好办,我是把旧温度保险引线尽量保留,新的与之铰接。由于温度高,光焊锡 ...

这个是温度保险,恐怕焊接时候接触时间过长也会再次烧掉。真希望这种元件能加个鼻环,用螺丝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