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雷力迅电动扳手电池坏了充电器也坏了

楼主(2021-10-17):
电池充不进去电充电器也坏了现在怎么弄

楼主:
直接用24伏的电源供电行不行大概需要多少安的

网友:
至少需要24V30A的电源才有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24伏的电源供电行不行大概需要多少安的

10A吧,咸鱼买个2并的牧田款电池用吧,也不贵
我的原装电池就没给扳手用过,只是到手时试机了一下,后来买了个无刷电钻来配这块电池

网友A:
先把原来充电器测量一下有没电压输出,再测一下是不是电池保护板的问题。

网友B:
买一组电池重新组装一个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组电池重新组装一个电池包!

买那种电池什么牌子的

楼主:
原机的那个电池怎么拆开呀我看那个好像是异形螺丝

网友:
三包一年吧

网友:
我正转有问题有时候会反转搞不懂啥原因。二三十的东西还能指望他有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的那个电池怎么拆开呀我看那个好像是异形螺丝

t10螺丝刀你搜就行

网友C:
出原厂电池,一次没用过,,,,

网友:
等下一波羊毛,直接重新撸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原厂电池,一次没用过,,,,

那用的什么电池

楼主:
最新进展
拆充电器的时候把变压器线搞断了现在接上后绿灯亮电压31v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楼主:
看下是什么情况输出电压31V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原来充电器测量一下有没电压输出,再测一下是不是电池保护板的问题。 ...

输出成31v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自组了2并的,用来保养摩托车传动,原电池就空转试了下,拆开看了下电芯,仍角落吃灰。。。

网友:
这家充电器质量还行 各种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