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乐家全自动咖啡机(Melitta 953)

楼主(2021-10-17):
这款美乐家之前在亚马逊活动时入的,比国内行货便宜大概1600元,缺点就是不能全球联保。使用下来发现特娇气,每2个月就提示清洁保养,最近突然发现豆子放进去不出粉当然也不出咖啡。初步估计是磨豆机构出了问题,估计是用了保存太长的豆,豆子受潮黏在磨刀上导致堵塞,于是拆开维修。发现这葡萄牙生产的机器质量一般,走线随意,主板上的网线接口不知道干嘛用的,难道是拆下来后连接检测仪器用的?debug插针有的。拆下磨豆机构后发现里面确实积攒了很多豆渣,磨豆机构电动机竟然是国产的华生电机。安装好后豆子放进去,可以正常出咖啡了。总结下来,这机器确实不如飞利浦同价位的全自动,起码飞利浦全自动可以全球联保,且只要你用纯净水它很久都不用保养,只要清理萃取组件即可。

拆开背板后的主板

拆开背板后的主板

散热片

散热片

萃取组件

萃取组件

debug插针

debug插针

上视角磨豆机构

上视角磨豆机构

侧板拆开后

侧板拆开后

清理磨豆机构

清理磨豆机构

磨豆电机

磨豆电机

出咖啡正常

出咖啡正常

显示正常

显示正常

网友A:
那个叫RJ45 口子  应该是串口不是网络   包含了供电个TX RX(看不清几针 4针叫RJ11是电话口常见 RJ45是网线和串口常见 还有一种6针 )

我能说漂亮的中国字吗? 没错 核心部件有中文我骄傲    很多人当年去岛国背回来的智能马桶盖也是国内生产

网友:
咖啡粉受潮加上油脂,确实很容易把孔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RJ45 口子  应该是串口不是网络   包含了供电个TX RX(看不清几针 4针叫RJ11是电话口常见 RJ45是网线 ...

学习了,下次把盖板拆开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RJ45 口子  应该是串口不是网络   包含了供电个TX RX(看不清几针 4针叫RJ11是电话口常见 RJ45是网线 ...

仔细看了下,是六针,rj11

网友:
高端的食材,必须要用高端的产品才能做出来。

网友:
MOS管冷却太夸张了吧,就差上风冷液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