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全手工打造的等离子切割机,市电直接整流,低成本

楼主(2021-10-17):
转自 外国人的DIY网站,我用百度译成中文,可能有些句子难以阅读。
这个是市电没有做隔离,所以一定要做好安全,装好漏电开关和防护设施,风险为高危,仿制产生后果一切自负。

网友A:
直通市电,中间不做隔离,会不会电死人啊

网友B:
好像都是硬件,总功耗多少啊,不大的话可以加个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通市电,中间不做隔离,会不会电死人啊

工作电压200--500V不等,隔离意义不大。
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盐水电焊机用了几十年,都没多少事故。
做好安全保护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都是硬件,总功耗多少啊,不大的话可以加个隔离

理论不低于8KW。

网友C:
玩得真大,可以算是工业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得真大,可以算是工业化了

其实国产早期也是这样子,只不过加了调压,使用效果更好。
好处就是配件容易找,耐用。

楼主:
有没有人会看外国人的电路图,把它改成中国的。

楼主:
有没有朋友把线路图改回国标的,美标看得吃力。

网友:
切割不了,单项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