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用打气筒给汽车轮胎补气的车友吗?

楼主(2021-10-18):
买了个大打气筒给车子打气,听说打10下就能补0.1bar。

我后轮2.0bar,打了30下,一看胎压监测,2.3bar。。哟还真准。于是给每个轮子都按10下0.1bar来补气。   结果开车跑了一下,2.3的变成了2.7bar。

这么一算,打个五六下就能增加0.1bar了。

但刚刚看到一个车友的经验帖子,发现胎压的增加和打的次数并不成正比是这样吗???  以下引用车友总结:

大概打8—10下,气压上升0.2个大气压,11—13下,气压上升0.4个大气压,14—16下,气压上升0.6个大气压。具体可以自己掌握。

这么一想,打多少下能增加0.1,0.2bar也许毫无规律啊,也受原胎压影响。

不知道有无车友总结过?

网友:
你是给欧耐来做广告的吧?

网友A:
用差不多的普通气筒打胎,补气,今生难望,以50次为单位,打了好几个50次。

网友B:
老五家有测压散件,用三通接上就解决了。随时可以看到压力

网友:
你不拿表测按次数算没有任何意义  跑起来轮胎会因为与地面摩擦和自身变形发热  这就会导致温度升高 气压升高  买个胎压表又没多少钱  差的气筒打汽车也可以只是气筒坏的快

网友:
按次数算没有任何意义,有的30下也不满

网友C:
就这小气筒能给汽车打气?你是给欧耐打广告的吧

网友D:
换个带气压表的气筒,换截断管子加三通上气压表就能实时看

网友:
我买了个胎压表,用打气筒给摩托车轮胎打气后,再用胎压表测,不够就继续打,多了就放一点....
话说朋友说车子跑开后再测胎压高了些,那是轮胎行驶后发热,内部空气膨胀引起的。

网友:
这么像是在广告?打完气最好用带泄压的压力表检测下,保持在厂商推荐大小----可以在车子的B柱处找到标签,过大/过小都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小气筒能给汽车打气?你是给欧耐打广告的吧

自行车胎压比汽车高多了,当然可以打汽车胎,就当健身,打完一身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小气筒能给汽车打气?你是给欧耐打广告的吧

轿车轮胎只是容积比较大,工作气压没有电瓶车高。用打气筒补气好多年了,气温变化5度调整一次

网友:
买个带表的打气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差不多的普通气筒打胎,补气,今生难望,以50次为单位,打了好几个50次。 ...

确实如此,一顿操作下来手酸得不行,后来淘了个电动的,方便多了,几十秒一个轮胎,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如果是正常的胎压稍微欠压的话,基本上那种全长的打气筒就是10下0.1kp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带气压表的气筒,换截断管子加三通上气压表就能实时看

这样装的压力表显示的是打气筒中的气压,要比轮胎中的气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五家有测压散件,用三通接上就解决了。随时可以看到压力

装在打气筒上的压力表没打气之前显示的是轮胎中的气压,打气时显示的就是气筒中的气压,要比轮胎中的气压高。打气筒比电动小气泵打气快多了,细筒的比粗筒的省力,但打的次数会多些。

网友:
有思想的神人。

网友:
备胎打过,4、50次打了三分之二,无奈之举

网友:
我每年都要给四个轮胎补气,就用打气筒,从不研究打多少下增加多少,每个轮胎都是多打零点几个到1个胎压,然后放气到合适的胎压,农村出来的,有力气就是这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