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变压器,除了做点焊机再没别的用处了吗

楼主(2021-10-18):
拆了个变压器,800w的~~~除了做点焊机,不能做别的了吗?
实在没用就只能扔了
或者送了,成都地区朋友自取~~

网友:
我是初级加了几十圈,次级去了重绕,作了个变压器

网友:
网上还有两个串一起做电焊机的

网友:
做电磁铁替代台钳

网友:
网上有人做发电机的

网友:
微波管加个反射罩定向发射打苍蝇

网友:
凑四个 垫床腿

网友:
弄成隔离变压器啊,再弄个抽头可以做110V电源!!!

网友:
还是你的思路清奇

网友:
这种铁芯不适合做普通电源变压器吧?

网友:
大铁砣子,做台灯什么的可以作配重块压底盘

网友:
1 可以做个古代无线电的火花发射机,发射电码。
2 两台微波炉用WIFI调制微波输出,可以把WIFI超远程联网,只要没有阻挡,理论上可达几十万公里。
3 把高压输出拉线离地6-8CM,可以电老鼠。
4 多个串联做特斯拉线圈放电实验。
5 高压整流后,接上不锈钢网,能除尘,吸附有害气体,产生臭氧杀灭新冠病毒。

楼主:
大家的建议都这么靠谱~~~我还是免费送了吧

网友:
微波炉的整个重量就在这个变压器上

网友:
拆铜丝卖废铜,现在废铜涨价了80多了

网友:
空载电流太大,躁音也大,只适合短时间使用

网友A:
楼主在成都哪里?方便的话我拿来做哑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成都哪里?方便的话我拿来做哑铃

红牌楼这边。不远的话就来拿吧~~如果您做个点焊机,做好了借我玩玩就行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是漏磁变压器 里面的铁块不能取出来 要不然 噪音 空载电流都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