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GND怎么进行隔离

楼主(2021-10-18):
一个5v电源输入分支两路,a路给单片机供电以及供给升 压(用于驱动mos)电路,电流就几十上百mA。b路由单片机控制mos开关对外输出大电流。ab两路的GND能隔离开吗?有必要隔离吗?

网友:
都是低压隔离没啥必要吧,要隔离用光耦

网友:
隔离了共地MOS如何导通?

网友:
两路GND在合适的地方单点连接就好了。
注意两路信号的回流路径不要互相干涉。

网友:
GND不是应该相通才能保证相互不影响吗?

网友:
在理论上数模地要隔离,实际上并不能明确哪里是数字地哪里是模拟地,就算知道了也很难分开隔离接地,在保证Layout格局理想情况下,好的方式是全板覆铜,地线无边界.

网友:
有5V 的DC_DC,两边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