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白色面板的国际电工一开5孔86墙插

楼主(2021-10-18):
马家上面国际电工的活动特别多,签到红包实在没用处就撸它,总得搭进去几毛钱,就当为GDP做贡献了
这次是白色面板的一开5孔86墙插,开关是单控了

还带包装纸盒,以往大都没有的

条码和标注

里面是塑料袋防潮包装

螺丝都有送的

背面,还是铁板架

取掉面板

翘板

翘板指示点其实是荧光的

支架和模组

塑料件做工还是可以

撬下模组

卡扣固定

撬开,结构都差不多

模组上壳上的安全门,上下滑的

开关滑点,正式名称偶不知道

再来看模组底壳

把金属件都捞出来
除了螺丝都不吸磁铁,厚度也还可以

模组塑料底壳

全家福

这是塑料袋上的双控开关接法,留着参考

这一两年撸了不少国际电工的插座开关,拆开看了,都还是可以的,算是山寨良心了

网友A:
买了几次国际电工的产品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B:
是不是还有山寨国际电工的?我买的一个是3M国际电工

网友:
你这个单开五孔还有五个接线柱的,我撸的之后四个接线柱了

网友:
四个接线柱其实也一样用,两个  L 接线柱直接连一起了,省了再连接线

网友C:
我家插座安全门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插座安全门都拆了。。。。。。

我给老家父母新换的插座安全门都拆了,有安全门他们插着实在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几次国际电工的产品了,感觉还不错。

嗯嗯,偶也陆续撸了不少,虽然家里是用118型的

网友:
便宜,够用 ,都几毛一块一个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家庭一般应用足够了

网友:
质量还可以的,至少说紧固环不是铁的

网友:
螺丝黄灿灿的是镀了一层黄铜吗

网友D:
我还有一些存货~

网友:
亮点是铁板架,其它都是常见的配置。关键的问题应该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有山寨国际电工的?我买的一个是3M国际电工

有的,偶就撸到过7M国际电工,和3M是兄弟呀

网友:
还算可以,不过双控开关用处更大些

网友:
我也弄了一些,灰色金色居多

网友:
国际电工的质量在低端还算不错的了,而且,把插座价位打下来的第一功臣非它莫属

网友:
之前也撸过几个,除了带充电的那种不是很行,其它的都挺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一些存货~

大婶一般是不缺墙插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