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X折腾』立尼蓝牙音箱充电口拆机修复(SUNI LN-99)

楼主(2021-10-18):
『X折腾』立尼蓝牙音箱充电口修复
最近名声外传了。。单位宿舍边缘的邻居知道我会折腾,送来一个蓝牙音箱。。我没敢打包票能修好,反正尽力。。邻居说他懂得。。修复后获得水果一袋。。
其实我是比较中意这种四方的蓝牙音箱,音质好,续航可以增加

底座防滑垫

若干接口,充电口貌似已经挂了

撕开防滑垫,旋开螺丝后底盖就能拿掉了

板子做工还行,具体各位火眼金睛了

重点看充电口,这坨锡不是我弄的。

利用那坨锡,烙铁温度开高点,就可以拆下来了,这个方法只能废除安卓口,要重复利用的话不能这么做

配合BGA焊油,重新焊接新的USB口,通过USB检测仪测试,充电正常

边缘加固下,装起来的时候再测试一下,防止返工

可惜了这个防滑垫,撕开后就不太粘了。。

反正不可能无损拆的,装好用了两天还邻居,获得水果一袋。。。

网友:
原来的充电口手工焊接吧,那么大一坨焊锡。

网友:
这种接口不耐艹 用个一两年就不行了 还是c口耐艹

网友:
充电口之前是不是已经有人修过一次了

网友:
防滑垫再粘一层双面胶就OK

网友:
反正不可能无损拆的,装好用了两天还邻居,获得水果一袋。。。

网友:
邻居说,下次还找你

网友:
单位宿舍边缘的邻居知道我会折腾。。。

网友:
我还以为是索尼。。。。。。。。。。。。。。。。。。。。

网友:
顺手换成tc接口耐用加易用多了,现在tc普及了

网友A:
“邻居说他懂得”!喜获水果一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邻居说他懂得”!喜获水果一袋

不是这个懂得,毕竟在没有收到水果之前,我也是义务帮他维修,技术不精,修不好的同时损坏了整个蓝牙音响。。那就不是水果的问题啦,,,

网友:
水果可以收,配件钱

网友:
这种充电口很不好用

网友B:
怎么不换成泰普c的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换成泰普c的口

虽然好用。。但是要挖孔飞线等等。

网友:
装好用了两天还邻居,获得水果一袋。。。

网友:
手上几个充电宝的充电接口不行了  想换成c口的  找过视频 因为尺寸和插口位置不同 视频上是飞线两根电源线 然后热熔胶固定的  我买了c口的接口还没到 考虑一个问题 负极是共地的 就飞一根正极线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手艺不错啊,以后名声更加响,门槛都要踏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