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正凹面3500W电磁炉拆机 NONTAUS BQ-3501

楼主(2021-10-18):
最近买来一台金正凹面3500W电磁炉,到手87.9元,到货即拆看个究竟再说。
先说下主管感受:就是一个普通电磁炉,“双风扇”,“大功率?”,“3500W?”,想多了
就是一个,单风扇,普通电磁炉主板,三电容,整流,igbt都是15A的管子,IGBT:YGW15N120F1
整流桥:15N1201Hl,铝线盘做工还行,忘记拍了。
比较好的一点是,控制板分为十档火力,定时也是每分钟一档的。
下面是拆机图片:

网友:
有2000瓦就不错了

网友:
凹面是亮点 特色

网友:
这个板子,能跑满1400W稳定使用是极限…… 3500W???  这些JS也真敢胡诌坑人  那些相关部门呢?

网友A:
你买的可能是入门版,双风扇应该是豪华版,或者是至尊版才有的!

网友B:
凹面只能用特殊的配套锅吧

网友:
虚标功率太厉害了,这货有2000瓦就偷笑了。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这种凹面商用的,说是要400元吧
这个这么便宜!

网友:
现在的电器铭牌,真的比大海还水

网友C:
串个电流表实测功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可能是入门版,双风扇应该是豪华版,或者是至尊版才有的!

买的是高配版,低配的样子一样3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凹面只能用特殊的配套锅吧

其实原来电磁炉用的所有平底锅都能用,只要不是不过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电流表实测功率多少?

有人说万用表测的数据不准,买啦个功率插座还在路上,回头补数据。

楼主:
实测最大功率18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