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N遍试错,终于把系统安装到了动态盘上了

楼主(2021-10-18):
一块AMD780的主板,SATA接口坏了,好在主板上还带了一个PATA接口,找出了2个250G的并口硬盘,都能认出来。按以往经验,两个一样的硬盘开RAID-0既能把容量合并,有能提高传输率,所以就想把2个250G的合并成一个500G的用。然而在BIOS设置中发现这个AMD的主板虽然能支持RAID模式,但只有在SATA硬盘上才能使用,在PATA没有这个模式可选,只能单独认2个250G的盘出来。
硬件RAID不能用,想到还有软RAID可以选,在Windows的磁盘管理中可以创建带区卷,相当于RAID-0,把N个硬盘空间合并同时读写,起到一样的效果。先用U盘驱动到PE,用系统自带的磁盘管理分区工具,把原来的基本磁盘先转换成动态磁盘,然后分区和配置带区卷,C盘划了80G,D盘400G。
开始试错尝试安装
用原版Windows安装盘安装系统提升不能安装到动态盘上,失败
用PE启动后用DISM++安装工具把Windows映像安装到C盘,无法启动,用启动修复无效
用PE启动后用ESD/WIM还原工具把Windows映像安装到C盘,指定启动盘上有警告,安装后无法启动
看上去Windows确实无法在动态盘上安装,因为动态盘既不是MBR也不是GPT硬盘,用传统启动机制和修复工具都无效
不死心,换个思路来想,不是为了装个电脑,纯粹是为了死磕,看到底有没有啥路可走
退一步,我不要求系统盘也是动态带区卷,只要能启动就行,分一小部分出来做系统盘,其它再做带区卷
把主硬盘分成MBR硬盘,50G做C盘,安装好Win10,进入系统打开自带的磁盘管理,把从硬盘和主硬盘一样分区
右击磁盘0基本盘,选转换到动态磁盘,把磁盘0和磁盘1都选上,转换
创建带区卷,剩余相同容量的空间合并成D盘,还有和C盘对应的那部分创建简单卷作为备份盘
重新启动,成功,测试C盘性能不变,D盘传输率加倍

网友:
其实就是装好系统后在磁盘管理把系统整个硬盘转成动态,然后把后面加入的盘也转成动态,然后2个盘合并。

网友:
780主板估计也就20块一张吧,要是我的话我不会折腾的,直接换板

网友:
动态盘需要用原盘安装,恢复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