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日本货用上中国芯,Kobo Elipsa电纸书拆解评测 BY sanghua拆机

楼主(2021-10-18):
前言:

看书是一种好习惯不但可以开阔眼界,同时还可以掌握技能提升自我,回想起来自己电脑入门看的还是电脑报(一不小心又暴露年龄!)但是随着手机文化的来临,看书的习惯已经逐渐被手机所取代,更多的注意力被海量碎片化信息所转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视力也开始走下坡路,所以开始关注起电子阅读器。

使用电子阅读器最大的好处就是专注,以前看书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护眼,和看纸质书的效果类似,还有就是携带方便无论多少本书都不增加重量。目前电子阅读器比较知名的有Kindle、掌阅、SONY、文石等老牌厂家,还有汉王、Kobo、科大讯飞等新势力。而选择Kobo的新品10.3寸的 Elipsa,主要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首先Kobo这个品牌的电子书显示效果好,特别是看漫画和图片类的书籍这一点是公认的。买电子书最重要的不就是图看得清晰舒服吗?其次Kobo虽说是日本的本土品牌,但是核心的芯片却使用了很多中国芯,RAM采用江波龙旗下品牌FORESEE的LPDDR4颗粒,相比上一代的LPDDR3速度更快功耗更低,SOC采用全志、WIFI芯片采用瑞昱、 电池广东生产,这相当于间接支持国产了。而品质上相比很多贴牌更有保证,何乐而不为呢?

简单的开箱

包装什么的就不多说了,毕竟我更看重内在。这里我必须要说的一点就是原装的保护套和笔是作为必备件配置在包装内的。Kobo Elipsa这种做法打破了目前国内原装套和笔单独卖的常规做法,就这一点来说值得点赞。毕竟买个原装套和笔并不便宜,当然如果有配送充电器那就更完美了。

Kobo Elipsa采用了10.3寸的大屏,1404 x 1872分辨率(227 ppi)的E墨水显示屏。大屏正是眼神不好的我所需要的,看字比较方便特别是看漫画屏是越大越好。和很多墨水屏不同的是Kobo Elipsa采用了非对称设计,左侧的边较大,这一点我一直比较纳闷。

直到真正看书时才发现这种设计的妙用,拿书时不会遮挡显示的内容。所有的墨水屏都是反射光线的,光线越强显示越清晰,由于屏幕并不主动发光,因此没有蓝光污染,这同时也是它护眼的根本原因。但也正因如此,在晚上不开灯就看不到字,而Kobo Elipsa设计了背光灯来解决晚上看书的问题。

Kobo Elipsa采用了直角边框,虽然目前主流的电子产品都在追求直角边框的复古风格,但单纯从握持体验上来说非常影响手感,“很搁手”这是我最真实的体会。

Kobo Elipsa采用了Type-cUSB接口,这种接口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正反插避免损坏接口。但是这类接口速度更快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发挥,12MB/S左右的写入速度并不算快。

Kobo Elipsa配送的笔和WACOM手写板及华硕高端平板送的笔类似,质感非常不错同时笔头也很耐用,并非SmartX配送的笔可比。除此之外使用时需要AAAA电池供电,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并没有配送电池,这多少给用户带来了不便,毕竟AAAA电池不像5号电池随处可见。

Kobo Elipsa支持多笔触笔记,在书写舒适度上确实值得称道,书写时流畅舒适。

背面采用金属漆减少塑料感提升观感,同时设计有两个脚垫防滑。

Kobo Elipsa配送的原装保护套设计得十分用心,不但采用全包设计可以全面保护机器,同时还可以作为支架使用,此外还可以将笔收纳进支架中,这种设计在电子书阅读器中颇为罕见。

此之外还充分考虑到了左右手使用习惯不同的人群,采用吸合式设计,左右手可以随意调换。

拆机:做工用料全分析

作为拆机爱好友手痒是免不了的,所以拆是必须的。

Kobo Elipsa还算是比较好拆的,和目前的很多手机一样,背面用防水双面胶粘合的,点上解胶一吸一插即可。

打开后中难发现Kobo Elipsa的四边都有双面胶以达到防尘防水的目的,整体走线干净利落没有一条飞线,为了减轻重量,后壳采用的是塑料盖板。

Kobo Elipsa的电池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拆卸时需要先分离电源线。

从排线的数量上来看Kobo Elipsa的触摸屏、显示屏、背光这三者是分别独立的,和手机的一体化屏幕不同,触摸屏和显示屏分离在维修的时候可以节省成本,唯一的缺点就是屏幕会比较厚,增加机器的厚度。

WIFI蓝牙天线采用覆铜皮被贴在屏幕边框的左上角,因此Kobo Elipsa无法采用金属边框,因为会影响WIFI信号。

在数据接口和开关排线的固定方式上比较到位,分别用两对螺丝加固,防止接口长期拔插松动。在电源指示灯的位置设计有白色胶垫防止漏光和灰尘。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在开关按键和Type-C接口上并没有设计胶垫进行防尘、防水,因此浪费了背面和正面的防水胶,同时也降低了Kobo Elipsa整体的防尘、防水能力。

Type-C和电源开关的排线背面贴有金属板增加拔线的结构强度,同时有利于充电时接口散热。

在细节上可以看到每一个焊点都均匀饱满,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滴胶密封,降低了防水能力。

整个主板由五枚螺丝固定,需要先退出螺丝方可进一步拆解。

分离主板后不难发现在主板的背面与金属中框之间采用了导热和绝缘处理(黑色区域)。

触摸屏的IC采用敦泰Ekth16A芯片,采用互空方案,支持触摸的同时支持笔的感应,让Kobo Elipsa实现更丰富、更灵活的方式触控屏幕。

分离两块电池,Kobo Elipsa采用了两块1200MAh的电池形成并联,从而实现2400mAh的容量。

Kobo Elipsa采用了金属防滚滑架的设计,这一点在电子书中较为少见,此类设计常用于手机和一些高端平板上。金属防滚滑架的存在不仅有利于散热,更利于增机器的结构强度,在跌落时减少碎屏的风险。

WIFI部分采用RTL8821CS芯片,集成蓝牙4.2,最大433Mpbs的无线速度足够传输电子书。

墨水屏驱动芯用了一片独立的BWNCSE芯片,在显示效果上特别是在图片的过渡色上更加自然,让Kobo Elipsa看图更有层次。

理光RC5T619内含电量计实现电池的充放电管理,同时支持5路高效率降压DCDC,3A/2A输出并具有动态调压功能。一片理光RC5T619+三片德州仪器TPS22976共同组成了Kobo Elipsa的供电设计。

让我意外的是又一次看到了江波龙的身影,第一次在韩国大牌LG上见到我并不惊讶,因为毕竟江波龙是一家专注于存储产品的中国企业,2017年收购了Lexar雷克沙品牌、在上海临港滴水湖摘地建研发工程师园区等决策可见其在存储领域上的实力和布局。其FORESEE eMMC芯片被各大品牌厂商所采用这一点并不奇怪。而这次在日本品牌Kobo上又一次见到了江波龙,而且是内存颗粒,这真的让我很惊讶,越来越多的品牌包括日本品牌在内都选择采购中国芯片,这无不说明了中国芯的进步,一种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升。Kobo Elipsa采用的同样是江波龙旗下FORESEE品牌的NCLDXC1MG256M32芯片,单片容量在1GB的LPDDR4颗粒。

Kobo Elipsa的主控采用全志的B300,由四核A7+MAIL400 MP2组成CPU最高主频1.8GHz,较平板来说这个配置并不算高,但是对于仅仅是用来看电子书的阅读器来说这个配置已经是足够了,当然比较一些8核的电子书阅读器来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Kobo Elipsa内置一枚重力感应传感器,实现自动旋转屏幕以适应不同的看书方式。

Kobo Elipsa的[优]点:

① 显示更为清晰:一块好屏+独立的BWNCSE墨水屏驱动芯片,造就了Kobo Elipsa出色的显示效果。同为10.3寸的大屏同为1404 x 1872分辨率(227 ppi),而Kobo Elipsa显示更为清晰看图更有层次,特别是图片中的灰色的过渡尤为出色,没有断层,看PDF文档中的图和看黑白照片没什么区别,尤其适合看漫画。
② Kobo Elipsa采用了非对称设计,左侧的边较大,配合Kobo Elipsa内置的一枚重力感应传感器,实现自动旋转屏幕,以适应不同人的看书方式,左右手都可以握持,拿书时避免遮挡显示的内容。
③ 配送笔质感出色,同时笔头非常耐用,支持多笔触笔记,在书写舒适度上确实值得称道,书写时流畅舒适。此外配送的原装保护套内藏笔架,可做支架支持拆分适配左右手,非常实用。
④ 设计了背光灯来解决晚上看书的问题,在晚上不开灯依然可以看书,这种背光功能不并不是所有电子书阅读器都有的。
⑤ 金属防滚滑架更为紧固:金属防滚滑架的设计在在电子书中颇为罕见,此类设计一般在一些高端平板上才有。金属防滚滑架的存在不仅增加了机器的结构强度,同时也有利于散热。
⑥ 在供电设计上采用理光RC5T619+三片德州仪器TPS22976共同组成,提供了精准的电量控制,减少发损耗延长续航。
⑦ 使用了国内知名存储企业江波龙的FORESEE LPDDR4内存,相比普通DDR和上一代LPDDR3产品工作电压更低,如此一来功耗更低,而位宽更高,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信息量相对更多,内存的速度相对更快,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行性能的同时降低系统功耗。

Kobo Elipsa的[不]足:

① 虽然Kobo Elipsa在很多细节上都做得非常不错,比如排线上金属板设计增加结构强度改善散热,比如正反面防尘防水设计,但是在开关和Type-C接口上并没有设计防水胶垫也没有滴胶处理,,因此浪费了背面和正面的防水胶,降低了Kobo Elipsa整体的防尘防水能力。
② 虽然显示效果出色,但是有时候能看到残影,这是因为它的工艺导致的,这一点在所有的墨水屏上都有,建议用悬浮球设置一个刷新键,不清晰了就刷新一下。
③ Kobo Elipsa的电池容量仅为2400mAh相比目前国产10寸电子书阅读器动辄4000mAh的容量实在偏小了一些。

Sanghua[点]评:

虽然Kobo Elipsa在售价看上去较很多国产电子书阅读器并不占优势,但是默认配送的保护套和笔质量非常不错,算下来也需要小几百,因此整体而言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虽然电池相比国产机器容量偏小,而且接口上缺少防尘防水设计,四核的配置也不像国产8核那么牛,但从显示效果上来看,整体的视觉感观更为出色,尤其是看图和看照片没多少区别,买墨水屏最看中的不就是显示效果吗,单凭这一点就让我爱不释手。作为国人特别是拆解爱好者,拆过不少产品,最让我惊喜的无非就是看到国产芯,在Kobo Elipsa中我看到了不少国产的芯片,越来越多的国产芯片出现在了国外品牌内,同为中国人我为此而感到自豪。江波龙作为一家专注于存储芯片的中国企业,其FORESEE eMMC芯片被各大品牌厂商所采用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以高科技见长的日本却采用中国的内存颗粒,这无不说明了我国芯片产业的进步,在内存颗粒由三星、海力士、镁光、南亚四分天下的今天,江波龙能拿下国外的市场份额非常难能可贵,特别是在技术葑锁的今天更是颇为不易,国产芯片同样达到了国外品牌选购的标准,这也让我对中国存储企业未来的发展更为期待和充满信心。

网友:
好帖,拍照清晰有层次,解说也很清楚

网友A:
这个是爽贴,看着清爽,图文并茂。

网友B:
C口插座没有加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口插座没有加固

这个细节做工很到位了,Type-C插座焊在金属低板上,再用螺丝固定。

电纸书很不错,查了下好像国内没有卖的,要代购,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太好啦,准备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爽贴,看着清爽,图文并茂。

加固了的,问题在于没有防尘防水设计,不像手机掉水里马上擦干没事儿。这货掉水里马上擦干估计也够呛。前后都有防水就这里没有。白瞎了前后的防水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细节做工很到位了,Type-C插座焊在金属低板上,再用螺丝固定。

电纸书很不错,查了下好像国内没有卖 ...

价格算下来其实和国产差不多,国产不送这么高规格的保护套和笔。这笔和国产的送的没办法比好太多了。和华硕平板的那支比有得一拼。光这笔就要小几百。保护套最少也百来块了。和国产板比。差别在于同价格国产可以8核,电池翻倍。Kobo Elipsa的优势在于显示效果。话说回来这货内部多数都是国产芯 。小日本的科技!呵呵!还是中国国产厉害。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到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价格算下来其实和国产差不多,国产不送这么高规格的保护套和笔。这笔和国产的送的没办法比好太多了。和华 ...

电子产品国内产业一条龙太成熟了,是不是就是日本品牌找国内ODM的?

网友:
全网居然没有人拆解小变的电子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产品国内产业一条龙太成熟了,是不是就是日本品牌找国内ODM的?

国内代工的话,工艺也会比国产的要求高一些。 相信大品牌的实力

网友E:
这钱可以买多少本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钱可以买多少本书了?

换成书也没多少本,最主要是书背不动啊。家里2个书架了,实在没地方腾了。

网友:
价格购买个ipad了。

网友:
国产要解决的是成本问题,如果江波龙能够像京东方那样,让液晶面板价格下降很多使得液晶电视普及的话,才有前途,否则只能一直给洋品牌做代工。

网友:
外国产品采用中国芯片的还真不多见,联发科台积电那种不算

网友:
电子书就是好,本来眼睛疼疼的看着电子书竟然不疼了。

网友:
帖子真不错,图做得很用心!
蓝光就是在炒概念,只要是白光就会混有蓝光,要说“过量蓝光”的危害,那也只能说是色温的问题,都是被现在垃圾led灯害的,其实太暖的光用来阅读也是不舒服的,搞不好过几年又要炒黄光有害
笔用的AAAA电池,有便宜的来源,去买一节9V的碱性电池,拆开里面就是6节这个AAAA串联,注意必须要碱性的,如果是老古董碳锌电池,里面是6个扁扁的单体叠起来的,没法用。如果买得到9V的镍氢充电电池,是7节AAAA镍氢,也能用,就是充电麻烦点,20mA恒流充17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