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RB5006电脑版不好维修

楼主(2021-10-18):
荣事达RB5006洗衣机,可以开机,但无法动起来,电脑版有两个电解电容分别是25V、10V的1000U,爆了,换了。更严重,无法开机。

网友:
检查三端稳压的5v是否正常

楼主:
有一个AUK55117是什么零件?

网友:
查查稳压元器件有没有击穿或者短路的,有条件的单独加一个3/5v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主据说

楼主:
这个零件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