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一款KEN 7220无刷电钻,有惊喜,给兄弟分享一下。

楼主(2021-10-18):
入手一款很惊喜的锐奇电钻7220,发出来给兄弟们分享一下。  顺便跟手上的得伟机器做了一下对比,,开机声音各个挡位有明显的区别,无极调速不错。 前后固定也保证了很好的同心度。 其他的 各位看官请上眼~

楼主(2022-07-25):
引用 网友A:
现在7220都是国产电芯了

看实际使用效果,现在18650电池国产的也不差,还给海外的贴牌呢。

网友A(2022-05-13):
现在7220都是国产电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的手电钻和大有一样只能用自己的电池么?

电动工具都这样,为了自己的生态圈子,另外各家公司机器PCB板技术路线也不一样,哪怕博世和得伟 也不能共用,都是各用各的。

楼主:
我买的时候 正好双十一 500-600吧,平时就略贵一点

网友:
我觉得锐奇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这个牌子的手电钻和大有一样只能用自己的电池么?

网友:
看着很好呢

网友:
目前疫情封控在家保养下工具,同事们圈里讨论用的锂电钻,都说这个锐奇品牌的锂电钻耐用和续航强,性价比高,等疫情解封会入手一台。

网友(2022-01-26):
引用 网友C:
这款电钻我是越看越想买了。。现在先咬咬牙,等年底有钱了就下手。。

现在应该入手了吧

网友(2021-11-07):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和得伟差远了

价格差远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和得伟差远了

举个栗子 国产J20 和美军F22  性能也差一些  价格也差好远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颜色,这个造型,确实招人稀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就是手上有2个2A,2个4A的德伟电池,一个777,一个795电钻,现在就想在买一个可以通用德伟电池的角 ...

某鱼直接买转接口。

网友D:
说实话,和得伟差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796功能比锐奇的多个冲击钻功能,电钻重复了,用工具最好一个平台,电池通用,玩工具,那无所谓了。 ...

我现在就是手上有2个2A,2个4A的德伟电池,一个777,一个795电钻,现在就想在买一个可以通用德伟电池的角磨机和电扳手,德伟太贵,其他又不知道哪个牌子可以通用德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三星的。锐奇的12V是天鹏,20V全是三星的。

专业人士!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据说这款电池是天鹏电芯

是三星的。锐奇的12V是天鹏,20V全是三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这款电池是天鹏电芯

具体没有拆,不过即便如此,天鹏电池作为上市公司(蔚蓝锂芯 002245),国内锂电业内也是很专业的,素质并不差。 韩国电池涨价厉害,没必要去便宜韩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