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创维50e780u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1-10-18):
求助!创维50e780u这是什么故障
求助!创维50e780u这是什么故障 发黄位置随图像变化 如何修理 谢谢
如何修理 谢谢

网友:
先检查一下显示排线,家里一台创维也是这样的,后来拆开把排线重新插拔了一下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先换逻辑板试试,这是4K电视如果是高分的基本都是屏线,4K屏线接触不好不会是这现象了。

网友:
逻辑板上伽马芯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