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威联通TS-213双盘NAS如何设置

楼主(2021-10-18):
刚下手买了各威联通TS-213 P3 ,目的是解决家里两个苹果手机照片的存储,外加偶尔当个家庭网络文件中转,就是例如用笔记本下载了安卓安装包,然后到另外房间用投影来安装。

现在买了一个2T的红盘,手里有之前2T的绿盘,有几个2.5的ssd。

能不能红盘做长期存储,2.5SSD用硬盘架装上去做频繁读写。    就是回家了收集连接到WIfi了自动备份照片到SSD,平时存文件啥的也用SSD,然后红盘之把照片或者固定文件夹的内容同步进去,SSD盘的其他不重要文件都不同步。------可能说的不清楚,换个说法就是SSD盘每天都读写文件,里面有照片和各种东西。 红盘大多时间休眠,每天固定时间同步SSD里面的固定文件夹内容,同步完了就休眠。

第一次搞这个,不太懂,一点都不懂。威联通有个网上模拟的,试了下看不懂。

更新----------------------------------------------------------

今天东西到了,上午上完班就回来拿了快递,最后还是没有装SSD,把之前闲置的2T绿盘装上了,加上新买的2T红盘,刚好装满。

现在新问题是不知道怎么设置,首先到底是选R0,R1还是Jbod?
       0/1 我大概知道区别,一个是容量相加没有备份,一个文件一半内容存在1号盘,一半在2号盘,同时写入,速度快,但是一个盘完蛋全部完蛋
                                    / 一个是完全复制,就是一个文件在两个盘都给你放一份,这个我明白 /
                                     / JBOD就完全不知道了,最后按照提示选了JBOD

但是下来让选厚卷/简单卷/静态卷   又懵逼了,搞不懂。

       看后卷功能多就选了,但是没有出现想象中的2个盘盘符啊。

这个到底要怎么设置才能绿盘存储,红盘定时灾备呢?

网友A:
意思是SSD用来随时备份文件,但HD每天对SSD做一次灾备,这个需要写定时脚本,让HD灾备SSD。

网友:
可以的,设置下同步,开硬盘休眠

网友B:
用威联通自带的HBS 3 Hybrid Backup Sync就可以简单实现自动定时备份:

网友C:
少量数据没必要搞SSD啊,直接存机械硬盘就行了

网友D:
213是两盘吧,这样弄不是没得阵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SSD用来随时备份文件,但HD每天对SSD做一次灾备,这个需要写定时脚本,让HD灾备SSD。 ...

就是这个意思书读的少,话说的不干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3是两盘吧,这样弄不是没得阵列了?

最便宜的NAS,就家里存下照片,媳妇的手机128g,妈妈的64G,主要就是解决手机容量,2T足够了没什么其他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量数据没必要搞SSD啊,直接存机械硬盘就行了

有几个之前的240G SSD,不用没是闲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威联通自带的HBS 3 Hybrid Backup Sync就可以简单实现自动定时备份:

OK ,等明天东西回来了试试。

网友:
它自身就带有SSD优化的功能啊,你把系统安装在上面就可以

SSD 应用黑科技 | 当 QNAP 遇上 SSD,激出强力NAS | QNAP
https://www.qnap.com.cn/solution/ssd-tech/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