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老万用表,改造成锂电池供电充电+定时关机

楼主(2021-10-18):
这万用表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然后有一次测量一个双控开关,冲击电流把2mA 20mA档的采样电阻都给烧了。。。

十几块钱的万用表,我又花了8块5毛钱买了几十个贴片电阻,给换上修好了。。。

然后这个万用表不带自动关机功能,有一次忘了关机了,电池直接耗尽。
于是痛下决心,找了两节18650,翻出升压电路,对他前后进行了三次改造。

第一次:万用表脑袋上开了个方孔,装了个开关,把锂电池和升压电路连接好,取代了原先的9V电池:

第二次:之前本来是打算鳄鱼夹夹着充电的,为了方便,又加了个4056充电电路板。

第三次:因为后来发现还是有忘断电的情况,又淘宝买了定时电路,调整了参数,装了进去。设定的5分钟自动断电。

至此,十几块钱的万用表被折腾的,焕然一旧。。。

网友:
佩服,要是我直接买个万用表了,也就二三十元

网友A:
嗯,花的钱够买一个带自动关机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花的钱够买一个带自动关机的了

钱不是问题,要的就是改造过程中的乐趣。

网友C:
看了半天,只看到万用表的后背,没看到正脸。

网友D:
定时电路是啥东西?好多钱?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时电路是啥东西?好多钱?哪买的?

万能的淘宝,搜延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只看到万用表的后背,没看到正脸。

外观是在是平平无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不是问题,要的就是改造过程中的乐趣。

对,主要就是觉得,修好了,改好了,有种折腾成功的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电路是啥东西?好多钱?哪买的?

淘宝上,6块多10个包邮买来的,弱电定时软封IC。

网友E:
底部新增加了一个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部新增加了一个开关吗?

是的,开孔安装了一个开关。

网友F:
这完全是走歪路,现在基本上都有定时电路,或者硬开关

网友G:
正想折腾我的福仪76,三节7号电池,打算用一个锂电直接用。改造的原因是目前三节电池都还有1.39V,但是电阻档位时,会打嗝,一会儿满显4个8,一会儿没显示,估计是电池不行了,水平有限只能估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完全是走歪路,现在基本上都有定时电路,或者硬开关

现在20块钱的表就有。可是,这和我现在手上的这块万用表有什么直接关系呢。。。我是要扔了他么。。。那这个拆机乐园的版块存在意义何在呢?不应该改成,换新乐园嘛。。。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想折腾我的福仪76,三节7号电池,打算用一个锂电直接用。改造的原因是目前三节电池都还有1.39V,但是电阻 ...

你可以用可调电源给他供个4.5V看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你这升压电路静态电流太大,几天就没电了,直接两节锂电池串联使用多省事。

网友:
我都把牛屎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