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USB磁吸灯,改造成电池版磁吸灯

楼主(2021-10-18):
这灯是前阵子淘宝签到得到了2块钱红包,看正好有个9.9包邮的USB无电池版,然后首次下单直接优惠了4块钱,再减2块钱红包,再减几毛钱淘金币,最后花了三块多钱买回来了。
到手后直接拆,果然是精简缩水。

旁边带个触控按钮,可以调冷暖光和亮度。
测试输入电流,冷/暖最高电流大约0.2xA,冷暖合并大约0.5xA。

充电部分是个4056,零件全空。看了看电路,贴片位置省略了输入输出电容,指示灯双灯共用一个负极的限流电阻。能省的元件都省了。
这不行,不能给他补上,补上也太缩水了。所以直接外接了一个4056的充电板。
USB输入在电路板上用一滴焊锡跳线到了锂电池输出端PCB上,直接跳过了锂电池部分。所以在板子上要断开这滴焊锡。
18650电池是随手找了个能用的,也没什么好看的,直接塞底仓了。

考虑到4056充电时比较热,所以就没用双面胶粘贴固定他,因为附近没什么金属导体,就让他在那里悬浮了。
改造完毕。

网友A:
可以调整4056的限流电阻,,让其300mA时就限流充电,,这样子就不太热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4056的限流电阻,,让其300mA时就限流充电,,这样子就不太热l了

不要紧,悬空着让他热起来,不过过热应该会降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4056的限流电阻,,让其300mA时就限流充电,,这样子就不太热l了

就是增加串在IC第二2脚的的电阻

网友B:
原板的充电电路也就省了个输出电容10uf,并在b+b-处便可,输入电容的话充电口那不就有个吗!现在很多4056都不接R400了,充电指示灯共用一个电阻很正常。如果是我的话,就把小板上的元件拆过来,那个R040想用的话,也有空间,电路板上割一段焊上,充电电流调小点。另外那个调光ic有丝印吗

网友C:
这种1A的4056的充电板,最简单的降低充电电流的方法是找个5V500mA的充电头,充电电流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板的充电电路也就省了个输出电容10uf,并在b+b-处便可,输入电容的话充电口那不就有个吗!现在很多4056都 ...

输入输出电源应该尽量靠近IC的,PCB板下面没有覆铜,4056无散热。原小板是有覆铜的。
调光IC没有丝印,不过我记得是个通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1A的4056的充电板,最简单的降低充电电流的方法是找个5V500mA的充电头,充电电流降下来了。 ...

哈哈,可是500mA的充电头可是不好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电源应该尽量靠近IC的,PCB板下面没有覆铜,4056无散热。原小板是有覆铜的。
调光IC没有丝印,不 ...

输入的那个电容你觉得远可以在4056附近刮开铜铂焊上,位置很好选。还有你这个14500电池的容量,4056设置个300-500ma便可,高了电池也会发热吧,4056用的这个电流,那个板子应该也是没问题的,不放心b+b-那多焊点锡。R4用个3k电阻,电流4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的那个电容你觉得远可以在4056附近刮开铜铂焊上,位置很好选。还有你这个14500电池的容量,4056设置个 ...

刮开铜箔再添俩电容的话,我何不直接焊接这三根线加这块小板子就解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