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也拆个垃圾86插座,竟然敢标16A

楼主(2021-10-18):
看到有人拆便宜86插座,也拆个工厂宿舍的垃圾86插座,竟然敢标16A,插10A的热水器都烧糊了,用料节省到了极点,只有一点点的铜件,其它都是铁的,不过电镀工艺还不错,都10年了还没生锈,应该是假的人民电器,真品应该不会用料那么差!

网友:
看这弹片估计一点弹性都没有的,,就是接触不好打火烧的吧

网友:
假冒伪劣的

网友A:
铜片看着也不薄啊,哪里省了?

网友B:
10A 和16A 的插孔间距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A 和16A 的插孔间距是不一样。

很多16A的插座都能通用插10A的插头,反之就不行,16A的插头宽点,能完全接触,10A的插头窄,只能接触一部分,看烧烛的痕迹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片看着也不薄啊,哪里省了?

关键这种设计省材料,铜片脚太短没弹性,接触面积很少,常规设计的话比这多用两倍的铜材都不止

网友:
这个结构有点新意

网友:
这确实挺厚,16a没问题。估计问题出在材料上了,接触不紧

网友:
是你的10A的插头和这个不匝配引起接触不良烧坏的,这个插座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
有一种插口“叫16安”不是电流达到16安

网友:
 一个敢标,一个敢买,这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