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9xt海力士3dv6开卡跑圈不过,跑rdt结果奇怪,求助

楼主(2021-10-18):
用2259xt配海力士3dv6颗粒,ID是ad 89 28 53 00 b0,可以开卡,但是跑圈不过。所以跑了一下rdt,结果奇怪。第一次跑一圈,7个fail,全是slc部分的,然后开卡,跑圈还是不过;再跑了一次四圈的rdt,一大堆fail,还是全是slc部分的。不是应该tlc部分容易出错而slc部分不容易吗?我是新手,不太懂,大佬们可以指导一下吗,谢谢。

楼主:
但是如果不跑rdt,直接开卡,分区时只分小于三分之一容量,跑圈就能过,而且不会降速,好像如果分区大于slc缓存的大小跑圈就报错

楼主:
emmmmmmmmmm找到问题了。。。其实不跑rdt就可以,跑圈不过是我的垃圾主板有一个sata接口有问题。。。机械盘放那个口上跑圈都不过,换个接口或者用硬盘盒就好了。不过还是不明白第二次rdt结果为什么那么奇怪

网友:
这个遇到过,有可能是Flash体质差, 把Flash时脉调成100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mmmmmmmm找到问题了。。。其实不跑rdt就可以,跑圈不过是我的垃圾主板有一个sata接口有问题。。。机械盘 ...

RDT 8191个坏块我感觉可能是bug,我之前开58XT 8DDL的时候一RDT就给我8191个坏块,连续RDT2次都是8191,直到换一个版本才正常,所以这个版本,有可能,RDT功能有BUG?

网友:
固件优化问题吧 换个版本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T 8191个坏块我感觉可能是bug,我之前开58XT 8DDL的时候一RDT就给我8191个坏块,连续RDT2次都是8191, ...

我只找到这一个版本的。不过用这个工具开另一种单颗1t的3dv4(id忘了),rdt是正常的。

网友(2022-08-26):
引用 网友A:
RDT 8191个坏块我感觉可能是bug,我之前开58XT 8DDL的时候一RDT就给我8191个坏块,连续RDT2次都是8191, ...

58xt能开ddl?

网友:
当然,15nm都行

网友(2025-05-07):
我开出来的是有坏道,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