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能改18650电池吗

楼主(2021-10-18):
买了一个五块九包邮的头灯,说是锂电的,拿到手分量就不对。拆开一看,果然不是。各位老师,这个能改18650电池吗?

网友:
这个不是18650吗?

网友:
这难道是镍镉电池?

网友:
尺寸差不多,电压一样就能改

网友:
能不能改看空间和电压。18650 直径18mm,长度65mm,电压3.7v。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锂电池。镍氢的话需要升压,否则不可能点亮led

网友:
现成的就是,何必要改,缺点可能就是驱动板和电池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这个是14500即5号锂电池,量一下外壳内部尺寸,看能不能放下18650,能,换上就好了。

网友:
加个4056进去,换个好点电池就好

网友:
不是锂电估计不好改吧,等于要个壳。看下工作电压或者充电电压就知道是不是锂电了。

网友:
剪线,加个18650盒子,这样可以更换新电池,增加续航能力。

网友A:
改不了吧,这个是14500的。5号电池大小,18650电池放不进去,除非外挂电池,还有充电器肯定是4.2V输出的,千万不能直接用5V的充,会爆的

网友B:
可以改,考虑放不放得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考虑放不放得下就行了

请问,是不是直接换一个带保护板的18650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不了吧,这个是14500的。5号电池大小,18650电池放不进去,除非外挂电池,还有充电器肯定是4.2V输出的, ...

要用4.2V的充电线,其实我经常用5VUSB线输出小圆头的插电充电,没爆

网友(2022-02-06):
引用 网友C:
要用4.2V的充电线,其实我经常用5VUSB线输出小圆头的插电充电,没爆

我的爆了,用了好几年,比现在的使用时间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