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探讨!明纬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为了增加输出电压,将全波整流改成

楼主(2021-10-18):
用明纬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为了增加输出电压,将输出的全波整流改成了桥式整流,但因手头没有同型号的共阴共阳肖特基对管,于是找了不同型号的快恢复共阳管,与原有的共阴肖特基管组成了全桥整流输出。我在想:因为快恢复与肖特基管压降不一样,这样会不会造成输出纹波增大。请教大家!

网友A:
纹波跟整流二极管关系不大吧,纹波跟后级滤波电容关系更大。

网友B:
理论上每一个周期都是单桥臂肖特基和一个整流管串联,不存在纹波问题。

网友C:
楼主将工频整流滤波的经验套在高频开关稳压电源上了,建议楼主先不要关心纹波问题,先这样改一下看看能否增加输出电压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将工频整流滤波的经验套在高频开关稳压电源上了,建议楼主先不要关心纹波问题,先这样改一下看看 ...

已经改成了两个了,这样改输出电压基本是增加一倍。就是纹波有点大,估计是滤波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每一个周期都是单桥臂肖特基和一个整流管串联,不存在纹波问题。

谢谢,应该是您说的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跟整流二极管关系不大吧,纹波跟后级滤波电容关系更大。

谢谢回复,应该是这样。

网友D:
你是明纬什么型号改的? S350-27,我改的纹波不大,不过次级滤波电容我用的比较大,装了三个黑金刚 1000UF100V 1000UF 18*35高频低阻 就是稍有点挤。另外原机的富士 D92-02 也是快恢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明纬什么型号改的? S350-27,我改的纹波不大,不过次级滤波电容我用的比较大,装了三个黑金刚 1000UF1 ...

一个是S350-27,全桥到90+,另一个是明纬12V,改到约50V。最大的用100V1000UF两个。另一个用2200UF60V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S350-27,全桥到90+,另一个是明纬12V,改到约50V。最大的用100V1000UF两个。另一个用2200UF60V两 ...

电感并联也改成串联了吧。

网友E:
      半桥电源是可以用桥式整流加倍电压,改后损耗略为增加,纹波也有所增加。纹波中包含三种波,一是低频波,可能通过调稳压环路中的积分电容来压低;二是开关频率波,滤波电容和电感主要就是平抑这个波,所以增加容量可降低;三是开关噪声波,要降低此波并不容易,这跟许多零件和设计有关,如布线、变压器绕制工艺、开关管质量,消峰电路等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串联也改成并联了吧。

噢,纹波加大的原因找到了!但应该是把并联改成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桥电源是可以用桥式整流加倍电压,改后损耗略为增加,纹波也有所增加。纹波中包含三种波,一是低频 ...

非常专业,虽然我不懂要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桥电源是可以用桥式整流加倍电压,改后损耗略为增加,纹波也有所增加。纹波中包含三种波,一是低频 ...

说得很对,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纹波加大的原因找到了!但应该是把并联改成串联

嗯,有可能的,上面我一迷糊刚好说反了,贴子修改了下。

网友(2023-03-25):
快恢复的反向恢复时间比肖特基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