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DC升降压板子换可调电阻。

楼主(2021-10-18):
请问各位朋友,这个ltc3780的DC升降压板子调输出电压的电阻是这种小个的500K,如何能把它换成多圈可调100K的那种,方便引到面板上,谢谢。
淘宝上适合装旋钮的多圈可调电阻好像最大才100K。

网友A:
这板子有点贵吧,,,买同样的3296W长柄精密可调电阻加旋钮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换,直接拆下,用三根线引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有点贵吧,,,买同样的3296W长柄精密可调电阻加旋钮就可以了。

这样的不方便引线出来后,固定在前面的面板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不方便引线出来后,固定在前面的面板上啊。

很方便,你看我自己改的可调电源都是这种可调电阻。可调的引脚向下。背后一个铁片中间转洞。螺丝上紧铁片压住2个可调。可调电阻引脚向后用厚点的塑料片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方便,你看我自己改的可调电源都是这种可调电阻。可调的引脚向下。背后一个铁片中间转洞。螺丝上紧铁片 ...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方便,你看我自己改的可调电源都是这种可调电阻。可调的引脚向下。背后一个铁片中间转洞。螺丝上紧铁片 ...

你这个办法挺聪明啊。晚点也弄一下。
那种大个头的怎么就没500K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办法挺聪明啊。晚点也弄一下。
那种大个头的怎么就没500K的呢?

WXD3-13-2W 多圈电位器是用电阻丝线绕的,100K已经用很细的电阻丝了,500K你想想要多细,工艺上可能难度高. 5 楼的装法真不错。

网友:
这种东西,原来设计就是按照调好了值,固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方便,你看我自己改的可调电源都是这种可调电阻。可调的引脚向下。背后一个铁片中间转洞。螺丝上紧铁片 ...

大师是个动手能力强的人,技术不错

网友C:
利害啊,好评支持啊,主要是这电阻太烦了,转起来至少2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害啊,好评支持啊,主要是这电阻太烦了,转起来至少2圈啊~~~

调电流的转一圈那种就行,可是调电压还是多圈好,不然调着太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XD3-13-2W 多圈电位器是用电阻丝线绕的,100K已经用很细的电阻丝了,500K你想想要多细,工艺上可能难度 ...

是,我也打算按5楼那个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也打算按5楼那个装

不过那种小多圈可调电阻,老是调高调低,寿命如何呢?它设计的是内部调整用,不是当普通电位器经常调高调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那种小多圈可调电阻,老是调高调低,寿命如何呢?它设计的是内部调整用,不是当普通电位器经常调高调 ...

还没用坏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用坏过。。。应该没问题。

那就好,3296W 从头到底要20多圈,我不喜欢,WXD3-13-2W  10圈,我也嫌多,在想换成5圈的。哈哈。不过,你的固定办法真好。

网友:
学习了,我的可调电源就是电位器没地放装,只装了一个调压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WXD3-13-2W 多圈电位器是用电阻丝线绕的,100K已经用很细的电阻丝了,500K你想想要多细,工艺上可能难度 ...

网友:
找找芯片文档,看看能不能用小阻值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