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老黄瓜刷绿漆,给LCR-T4晶体管测试仪换个新家!

楼主(2021-10-18):
先上成品图镇楼!

给晶体管测试仪安个家   这是它的前世!总感觉样子有点丑,所以想给他弄个新家!

首先画板打样,图中左边是第一次的打样,有错误,贴片测试焊盘背面忘记画过孔和背面焊盘了!又画了第二版补上错误!

吐槽一下捷配,打样6片其中4片丝印不全!好在这板子有错误,不用这几张板子!

第一版和第二版板材不同!

不同之处!

图中右边是底板,画上了延时自动断电电路!

延时电路原理图,数码之家老站找的,电路简单就3个元件!我手里没有5M电阻,所以多画了两个焊盘!此电路按下轻触开关电池给16v 100uf电容充电触发NMOS导通,同时5M电阻并联在电容两端给电容放电,当电容电压不足以维持NMOS导通时,输出端断电!

先把他处理一下!

直接掏出所有内脏!

LCR-T4晶体管测试仪,大部分坛友应该都有!

测试仪和面板合体比划一下,位置基本正常!

第一版测试座旋臂会被挡住!第二版做了更改!

先搞延时电路部分!

焊接好几个元件和8*8无锁开关!

装上电池和4056充电模块!

装上MT3608升压模块,1200mah锂电池3.7v升压到9v给晶体管测试仪供电!由于MT3608升压模块静态电流比较大,所以升压模块放在延时断电电路后面!

未按开关时开关管不导通,升压板无输入、输出电压!

按一下开关后升压板输出电压9v!大概15分钟后延时断电电路起作用,自动关机!想要更改时间可以调整电容和电阻!

晶体管测试仪放上比划一下!

四个固定孔用螺丝配合铜柱再一起焊接到底板上!

剪一段杜邦线!

焊接好贴片测试焊盘!

升压模块与晶体管测试仪连接好!

充电模块、升压模块打上704

电池也打上704

剪一张PE膜贴在面板内侧!

盖上面板,用M3螺丝和M3铜柱连接底板和面板!

两边侧面细节展示!

螺丝刀位置便是延时断电电路开关了!

按下开关,再按测试按钮晶体管测试仪开机检测供电电压!

提示空载!

测试电容!

充电展示!

总结不足之处:充电电路和升压电路应该一并画到底板上,这里是偷懒做法用成品模块!各个侧面都是空的,对外没有阻隔,有安全隐患!各位看官有什么好点子好建议欢迎前来拍砖!

----------------
更新:坛友反应需要打样文件,但是M币不足,特此分享网盘:
面板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gfZwHXJ8ldx9lrGFzKdcA
提取码:2202

背板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VGct1EjESzKuhLlKGn3OA
提取码:2202

网友A:
外套出售吗?

楼主:
打样工程文件,必须捷配打样,板子面积超过10*10,嘉立创打不了!

网友B:
不错。这是要成批制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是要成批制作吧?

瞎折腾而已,批量制作成本都收不回来,有一个用用就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瞎折腾而已,批量制作成本都收不回来,有一个用用就足够了!

看到板子有一堆啊!

网友C:
打板不要钱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板子有一堆啊!

捷配打样一次6片板子,白嫖的很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板不要钱是吧

捷配免费打样啊,每月两次机会,白嫖撸起来

网友B:
请问,你粘充电板子的白色胶,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粘充电板子的白色胶,是什么型号的?

704硅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套出售吗?

兄弟,捷配免费打样,白嫖它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粘充电板子的白色胶,是什么型号的?

谢谢,准备买704硅橡胶备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捷配免费打样,白嫖它不香吗?

已下载了打样文件,但看不懂离看懂还有很长的路,继续向你学习吧。

网友D:
免费打样,那版权他也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下载了打样文件,但看不懂离看懂还有很长的路,继续向你学习吧。 ...

直接捷配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免费打样,那版权他也要用了?

什么版权?没听说过啊

楼主:
感谢小编和各位大佬的打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版权?没听说过啊

我的意思是你画的这个图,厂家可以搜集起来卖钱?

网友:
我还要先学习打样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