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折个5.9的国际电工USB墙插……

楼主(2021-10-18):
新人红包抵扣五元0.9元到手的,国际电工86型USB插座,到手即拆了你们看看敢充手机用吗?

网友:
这种带USB的就是鸡肋

网友:
这种产品买个插座还可以,买带usb,可想而知,必须是辣鸡

网友:
电路板就像一个led驱动,不建议给手机充电

网友:
电源板背面没看到,不过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充电板已经不适合目前的智能手机了

网友A:
你这个牛X,USB模块还带开关

网友:
只要是输出有5V2A的模块就放心用。插上手机一直不断开也不会发热很稳定。一定要测试,很多标注的5V2A达不到就很容易发热了。

网友:
  你充电器干嘛用 ?

网友:
我家装了好几个,没什么不敢用的

网友:
插座看着用料还行,我买的开关就很一般了。跟差不多价格的ABB差远了。

网友B:
估计也就是1A的输出,给手机充电是别想了,可以给充电宝之类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牛X,USB模块还带开关

就是要带开关才买的,否则常年通电也是废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也就是1A的输出,给手机充电是别想了,可以给充电宝之类的充电

临时应急或老手机还是可以充的,撞到床头,夏天接个USB风扇什么的,给LED床头感应灯冲个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带开关才买的,否则常年通电也是废电呀

我买了好几个,通电时测试过,空载只有0.1W的功耗,很低的。我就是用来给手机充电的,放床头,躺床上边充边看,睡一觉手机就充满电了,哈哈。

网友:
再次强调一下!不要买这种带USB电源模块的面板,有起火危险,起火直接导致220电源市电短路,如若短路保护不起作用,危害极大!

网友C:
用过,5V2A的话还可以,时间久了有点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5V2A的话还可以,时间久了有点发热

我也有一个2a,平时给台灯供电,偶然也会用来充手机,满载时插座很热。

网友:
带个小负载还可以用

网友:
2A之内用吧,记得把把输入电容容量改到10UF以上去,后级耐压低了很快会怀孕最好换固态电容容量大于500UF最好不然纹波大得很,以前单口买来就改了的也是几元入手已经通电三四年了还没挂